[求助] GGNMOS的响应特性求助

楼主(2020-08-31):
典型的5V工艺,电源到地的clamp采用GGNMOS结构,栅极对地有20K的poly电阻。按照工艺厂商提供的参数,GGNMOS在栅极没有电阻的条件下VT1为10.5V,加了电阻之后VT1降低到6.5V。芯片按照常规测试标准,ESD和latch-up以及过压都没问题。
在测试中发现,在带电的情况下如果电源波动最大电压超过10.2V~10.5V,芯片会latch-up。为了找出原因,测试的时候在VDD上叠加一个可控的方波脉冲,发现当脉冲上升沿30ns以内的时候,power clamp会把VDD下拉到7V左右,从而芯片被保护。如果脉冲电压的上升沿比较慢,40ns或者更慢的时候,通过示波器抓取芯片VDD上的电压,就不能发现电压下拉的过程,在整个脉冲过程中芯片电源电压等于脉冲电压,如果脉冲电压超过10.2V,就有概率触发latch-up,从而损坏芯片。
按照一般理解,GGNMOS栅极加对地电阻,是由于CGD在电源波动的时候和电阻分压,从而使GGNMOS提前导通,触发寄生三极管,降低VT1。
我自己用脉冲方波测试的时候,触发电压明显高于工艺厂商给的参数,而且脉冲上升沿变慢的时候,就看不到保护动作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测试方法的问题还是需要GGNMOS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我自己用脉冲方波测试的时候,触发电压明显高于工艺厂商给的参数,而且脉冲上升沿变慢的时候,就看不到保护动作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测试方法的问题还是需要GGNMOS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这个激励不符合ESD脉冲特性,所以没有复现之前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脉冲方波测试的时候,触发电压明显高于工艺厂商给的参数,而且脉冲上升沿变慢的时候,就看不到保 ...

谢谢,已经弄明白了。当上升沿比较慢的时候,寄生电容和Gate上对地的电阻分压不足以使NMOS开启,所以ESD触发的电压会显著提高。要触发ESD响应,要有足够快的电压波动,要有足够高的电压变化。带电的时候电压变化还没足够高,就已经超过了内部的承受极限,所以内部先坏了。

网友:
速度太慢,QG充电分压的原因,快速ESD电压波动引起LATCHUP,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