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级效应对版图有什么实际指导意义?

楼主(2020-08-31):
背栅效应,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亚阈值效应,即使弄懂这几个二级效应,但是不明白画版图的时候需要去考虑这些吗?

网友A:
这些都是电路要考虑的,只画版图感觉不需要考虑
电路怎么设计版图就怎么画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电路要考虑的,只画版图感觉不需要考虑
电路怎么设计版图就怎么画行了
...

我虽然版图是新手  但是还是不大同意你这个不需要考虑的观点  例如STI效应  wpe效应  至少这两个在画版图的时候  在深亚微米工艺中还是需要注意的  可不是你说的什么照着画就鞥能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虽然版图是新手  但是还是不大同意你这个不需要考虑的观点  例如STI效应  wpe效应  至少这两个在画版图 ...

2楼应该是指题主提到的背栅效应 亚阈值效应吧,STI  WPE 版图的确是需要去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虽然版图是新手  但是还是不大同意你这个不需要考虑的观点  例如STI效应  wpe效应  至少这两个在画版图 ...

我是针对你说的背栅效应,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亚阈值效应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应该是指题主提到的背栅效应 亚阈值效应吧,STI  WPE 版图的确是需要去考虑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针对你说的背栅效应,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亚阈值效应来说的
...

不好意思 是我看的不够仔细

网友:
个人见解:版图需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你要从二级效应的影响因子来看,电压电流?那么电路工程师一定会考虑到,因为会影响到电路前仿的结果,如果你遇到mos管B端悬空或者其他电位情况,你就要和电路沟通一下了。工艺掺杂或者器件工作原理带来的微观效应这些都会纳入foundry设计器件模型和仿真规则的考虑中,layout设计一般是考虑器件工作环境和信号环境,器件模型内部的一般不用考虑,你add去画图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