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DB FATAL ERROR, Rewinding time is prohibited

楼主(2020-08-31):
请教大神,仿真老是随机报出如下图的Rewinding time is prohibited,time creation should be skipped,然后仿真奔溃中止。字面意思是时间倒带,也就是时间回退;由于对整个design不是太熟悉,把其中的所有的产生时钟的pll代码分析后,也没有发现出什么问题来,本来以为是产生clock的延迟出现了负时间,但是测试发现,即使是负时间,仿真也会把它按照0延迟处理,会出现死循环而已。确实没有想到是那种原因造成这种错误,还望大神解答

不dump波形的话,仿真也会崩溃,只是不出现FSDB FATAL ERROR而已

网友:
看不出啥,只有慢慢注释rtl,慢慢定位.

网友:
dump的波形文件太大了?我之前跟C一起跑时候好像也崩溃过,但是那是因为C wrap不对,你这个应该不是同一种……慢慢调试吧……加油

网友A:
出现这种fatal error可能的原因是,你正在terminal A run某个用例,但是你的另外一个terminal B正在重新编译工程,编译结束后也运行这个用例,于是会出现两个独立进程都在写fsdb数据到文件中,我们知道如果fsdb数据只有当缓存中的数据大小达到一定的大小之后才会被刷进fsdb文件中,这时候如果terminal A中的仿真进程将100ns~200ns之间的仿真波形数据刷进fsdb文件,再过段时间terminal B中的仿真进程将50ns~90ns之间的仿真波形数据刷进fsdb文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时间rewind,显然这是不允许的,波形文件已经被callapse了,必须将两个进程都杀了,而且删除simv.daidir和csrc等中间文件,因为可能这些文件都被损坏了,之所以两个进程都还在跑是因为最开始就把一些文件读进缓存了,一旦退出仿真,必然会有错误,可能是文件破坏,虚拟文件不对,校验不对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fatal error可能的原因是,你正在terminal A run某个用例,但是你的另外一个terminal B正在重新编 ...

只有一个terminal在run这个case,但是同时可能有别的同事在别的rundir也在run这个case,比较了下各自log生成临时文件,名字也不相同,应该不会出现临时文件冲突的情况;而且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下,同一个seed,crash的时间点并不相同,好像有点随机性,即使不dump 波形的话,也会crash,crash的log就没有这个rewinding time信息,其他的no context available也是会报的

网友(2024-01-10):
问一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4-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定时的有 ,没发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