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的数字负载电容的评估?

楼主(2020-08-31):
最近要做一个PMOS capless LDO 用于给数字电路供电,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如果数字电路的规模很大,那么数字电路本身的等效寄生电容就无法忽略,但是capless LDO的稳定性问题不好调啊, 通常加上负载管是三级运放,对于有很大规模的数字电路等效出来的寄生电容,主极点是不是必须要放在输出了,次主极点是负载管的栅端(直流负载很重,负载管很大,导致栅极等效电容很大),用密勒补偿的话,密勒补偿的电容会很大,或者负载管前一级功耗要很大?而且还要考虑重载 空载的情况,稳定性很难搞啊,大神们有没有做过的,能给点建议吗?或者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献可以参考一下的,不胜感激
数字电路的等效寄生电容与实际的几nF电容的效果,是不是等同的呢?

网友A:
电路产生的负载与电容是等同的。所以如果特别大可以考虑主极点放输出。
这是不是就不算capless了。最多算external-cap free

网友B:
一方面要看所用工艺,另一方面几nF的数字负载电容也不算特别大,还是可以考虑把主极点放在内部,此类设计采用密勒补偿通常是嵌套式结构,次极点通常不是单极点而是共轭极点。主极点放在外部的设计多数是因为负载电容是uF级别的,很难将其设计成次极点。个人以往曾有将外挂100nF量级电容负载的LDO的主极点放在内部的设计,输出负载电流在0至几十mA,仅作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方面要看所用工艺,另一方面几nF的数字负载电容也不算特别大,还是可以考虑把主极点放在内部,此类设计采 ...

是全load范围内,主极点都在片内么?要是这样的话,静态功耗大概是什么量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全load范围内,主极点都在片内么?要是这样的话,静态功耗大概是什么量级的。
...

是全负载范围内,主极点在片内,LDO空载工作时的静态功耗在100uA量级,非低功耗应用。当时也是略担心空载时的稳定性,故将反馈电阻值设计得略小,也即那一路的静态电流设计得略大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全负载范围内,主极点在片内,LDO空载工作时的静态功耗在100uA量级,非低功耗应用。当时也是略担心空载 ...

假设输出1.2V,你反馈支路100uA,输出电容100nF,这个输出极点我算出来只有132Hz。你这得用什么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全负载范围内,主极点在片内,LDO空载工作时的静态功耗在100uA量级,非低功耗应用。当时也是略担心空载 ...

如果用miller,至少百pF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miller,至少百pF级别。

此输出极点非单极点,对于共轭极点为嵌套式米勒补偿,不能单纯按单极点的米勒补偿来推算。

网友E:
请问 , 规模很大等效寄生电容 到底会多大 ?  总不能 wholechip 去仿真
另一个问题 数字电路要省电, 可能 sleeping 下会关掉 , caplessLDO 基本上就 no loading ,  LDO 要求静态功耗 < 10ua , 电路动作 就 clock 数字电路动,  会瞬间 10~20maspike current , 因为同步设计很吃电 .

我是想shuttle流片先出 LDO 有出 pin capfree  , 看流片回来载来看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产生的负载与电容是等同的。所以如果特别大可以考虑主极点放输出。
这是不是就不算capless了。最多算ex ...

我也是有这个困惑,如果电路产生的负载与电容等同的话,几nF寄生电容,怎么还能叫caples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输出极点非单极点,对于共轭极点为嵌套式米勒补偿,不能单纯按单极点的米勒补偿来推算。
...

你好,这个你可以详细说说嘛?或者有没有文献可以推荐一下呢?主极点设置在片内的话,补偿电容硬做的话,就四五十pf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 规模很大等效寄生电容 到底会多大 ?  总不能 wholechip 去仿真  另一个问题 数字电路要省电, 可能 s ...

数字电路的寄生电容的话,我是用之前MPW的芯片,这个芯片VDD15是片外给的,然后测试整体1.5V下的全芯片的寄生电容,作为参考。
确实是loading变化很剧烈,新项目都是要考虑备用方案的,以免出问题...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你可以详细说说嘛?或者有没有文献可以推荐一下呢?主极点设置在片内的话,补偿电容硬做的话, ...

eetop.cn_汇总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s Capacitor-less Architecture Comparison.pdf (6.06 MB , 下载次数: 431 )
很久不做LDO了,这篇参考文献里的论文可以都找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不做LDO了,这篇参考文献里的论文可以都找找看看吧

好的,谢谢

网友F:
数字后端跑一下 Voltus, 就可以告诉你 load capacitance, 包括所有寄生电容和另外加的 deca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后端跑一下 Voltus, 就可以告诉你 load capacitance, 包括所有寄生电容和另外加的 decap
...

我们没有这个工具。。。 totem可以吗?

网友:
我碰到类似情况(不过面积小得多),数字电路漏电或者电容是这么估算的。
(1)将数字电路根据有效面积等效为N个基本尺寸的反相器。
(2)看单个反相器的电容,漏电。

网友:
ldo以前做的忘了。。。米勒补偿也忘完了

网友G:
建议你把PMOS做成两个或者多个,空载的时候少用几个,重载的时候多用几个。然后做弥勒补偿,把主极点放到PMOS的栅上,次级点放在输出级。流片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控制空载和重载的时候开多少个PMOS了,看一下瞬态稳定性的问题。
嗯,完美。

网友(2020-11-06):
引用 网友E:
请问 , 规模很大等效寄生电容 到底会多大 ?  总不能 wholechip 去仿真  另一个问题 数字电路要省电, 可能 s ...

哪种capfree可行?

网友:
三级的话,过冲应该会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输出极点非单极点,对于共轭极点为嵌套式米勒补偿,不能单纯按单极点的米勒补偿来推算。
...

这种架构的论文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架构的论文可以分享下吗

详见附件。caplessLDO相关paper,多数都需要采取嵌套式密勒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见附件。caplessLDO相关paper,多数都需要采取嵌套式密勒补偿。

网友(2021-04-28):
下来看看,刚接触capless LDO

网友:
其实要求不高,只有20mA负载给数字供电的LDO,估计不需要嵌套米勒补偿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21-07-20):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把PMOS做成两个或者多个,空载的时候少用几个,重载的时候多用几个。然后做弥勒补偿,把主极点放到PM ...

请问有相关论文吗?

网友D(2021-08-24):
引用 网友E:
请问 , 规模很大等效寄生电容 到底会多大 ?  总不能 wholechip 去仿真  另一个问题 数字电路要省电, 可能 s ...

流片结果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流片结果如何?

fail  ...  ring ...

Capless好像须 loading 否则会 r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ail  ...  ring ...

Capless好像须 loading 否则会 ring

你是做capfree吧。capfree一般都有一个最小loading。我看大部分论文100uA最少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capfree吧。capfree一般都有一个最小loading。我看大部分论文100uA最少吧。
...

  没做过 capfree , 主要 PIN 不够用, 才想做 capless省掉 ldo  pin .   以前没做过 capless LDO ..这次 try .. 那如果要求 ldostandby < 5ua 那种省电 ldo , 不就没法用 capless做法?  如果只要几 ma 很小电流 ldo ,  也需 dummyloading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做过 capfree , 主要 PIN 不够用, 才想做 capless省掉 ldo  pin .   以前没做过 capless LDO ..这次  ...

capfree 5uA难。我看论文,最小60uA,已经不得了了。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D:
capfree 5uA难。我看论文,最小60uA,已经不得了了。

  thank you ..

反正 MPW try很多不同 topology.头次设计capless , 从来没做过. 上头从别人那听说有 capless LDO 就要我搞一个不出pin , 不过 . 上次流片失败了.如果 DFC capless 做不到 <5u ,只能放弃, 只是为何 DFC capless dummy load 60ua这也太夸张了吧 , 有没其它类 caplessLDO 可不需 dummy load ?? .  真的都作不到,  那只能用传统 ldo偷偷片内塞电容. 做成假的 capless, 反正做到不出pin就可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的寄生电容的话,我是用之前MPW的芯片,这个芯片VDD15是片外给的,然后测试整体1.5V下的全芯片的 ...

hi,全芯片的寄生电容,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不做LDO了,这篇参考文献里的论文可以都找找看看吧

先学习学习

网友(2021-12-27):
感谢,看下来颇有启发

网友H(2022-09-28):
引用 网友B:
很久不做LDO了,这篇参考文献里的论文可以都找找看看吧

请问大侠:我做了一个NMOS输出管的无电容LDO,反向,从电路上看不到补偿电容,不带外部电容相位裕度七八十,很好,但带外部电容100nF,相位裕度工艺角最坏只有12。瞬态仿真也没有问题,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侠:我做了一个NMOS输出管的无电容LDO,反向,从电路上看不到补偿电容,不带外部电容相位裕度七八 ...

NMOSs输出的LDO,输出电阻ro相对很小(NMOS源跟随器,约1/(gm+gmb)),不带负载电容或负载电容CL很小时(假设10pF量级),输出极点1/(2Pi*ro*CL)在高频,低频主极点在内部,故有可能不用补偿也能稳定;但是带了100nF电容时,输出极点频率有差不多4个量级的下降,往主极点方向靠近相位裕度减小,此时不补偿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NMOSs输出的LDO,输出电阻ro相对很小(NMOS源跟随器,约1/(gm+gmb)),不带负载电容或负载电容CL很小时(假 ...

请问在哪里补偿?是不是只能在外部补偿,因为我们是做无电容LDO,无电容情况很好了,应该内部不需要补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在哪里补偿?是不是只能在外部补偿,因为我们是做无电容LDO,无电容情况很好了,应该内部不需要补偿吧 ...

既然做无电容LDO,不太清楚之前为何还要外加100nF电容去仿真呢?当然,适当加些合理的负载电容比如十几、几十pF甚至百pF量级的来验证可靠性不是不行,具体还要评估实际应用时的负载情况,但100nF负载电容对于无电容LDO应用略有些大了。
无电容结构的话需要注意空载或轻载时的稳定性,如果所有仿真条件下验证都OK的话,不补偿也是可以的,如果裕度不够可能还是需要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做无电容LDO,不太清楚之前为何还要外加100nF电容去仿真呢?当然,适当加些合理的负载电容比如十几、 ...

谢谢你的回答。我们做反向的,数据手册上的测试数据都是在加100nF进行的,也不清楚为什么加100nF?是不是做最坏情况测试?

网友(2024-02-29):
5uA,瞬态±100mV怎么搞

网友(2024-09-10):
根据规模,寄生负载几百pF~几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