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中电阻种类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01):
大家好,最近在用smic55工艺做项目,看到库中有rhrpo2K以及rpposab电阻类型,sab大概明白,说是salicide block,起到阻挡salicide形成的作用,目的是增大电阻;请问一下rhrpo电阻是多了一个什么层吗?其原理目的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多加一次注入来影响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多加一次注入来影响阻值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送佛送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