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源纹波对振荡器的影响

楼主(2020-09-01):
芯片加了滤波电容(不管加多大电容),振荡器反而不工作了,主管说是电源纹波被滤了,使得振荡器不起振。有没有知道的大哥解惑电源纹波为什么对振荡器有影响,振荡器不是和相位,幅度有关吗

网友A:
新人回答 振荡器首先得有个小的噪声让信号先有点变化 加了滤波 不知道会不会使得这些噪声没有了 但是实际上你怎么加电容都有点噪声吧

网友B:
电源质量好了振荡器反而不工作,感觉是起振有问题。

楼主(2021-03-02):
引用 网友B:
电源质量好了振荡器反而不工作,感觉是起振有问题。

是的,改版了两次,最初引起的原因还不知道是哪个,因为两次都是振荡器问题,一个是开关阈值上拉能力不够,一个是增益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 振荡器首先得有个小的噪声让信号先有点变化 加了滤波 不知道会不会使得这些噪声没有了 但是实际上 ...

最后还是起振问题

网友:
是环形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