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图怎么解

楼主(2020-09-01):
111求助

111

111

111

111

网友A:
新人回答,假设反相器的输入点为Vx,则根据第一个条件得到Vout=44Vx,根据电流公式,(Vin-Vx) /1=(Vx-Vout) /10  可以得到 Vout=-40/3  * Vin,因此输出就是 100Hz  -/+ 4/3V 0偏置的 不知道对不对 等大神回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假设反相器的输入点为Vx,则根据第一个条件得到Vout=44Vx,根据电流公式,(Vin-Vx) /1=(Vx-Vo ...

你好,请问为什么用vout/vin=A/1+βA这个公式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为什么用vout/vin=A/1+βA这个公式不一样了

用反馈的图,不太会算这个β,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假设反相器的输入点为Vx,则根据第一个条件得到Vout=44Vx,根据电流公式,(Vin-Vx) /1=(Vx-Vo ...

是不是要考虑负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考虑负号?

嗯,当时我也考虑的,不过看题目上我以为100mV出来的就是4.4V -100mV对应的是-4.4的呢,所以才计算成正的,不过可能我当时想多了,应该就是负号吧

网友:
结果是-800m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为什么用vout/vin=A/1+βA这个公式不一样了

这个反相器增益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假设反相器的输入点为Vx,则根据第一个条件得到Vout=44Vx,根据电流公式,(Vin-Vx) /1=(Vx-Vo ...

Vout是不是应该为-44Vx?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ut是不是应该为-44Vx?

是的,我想错了,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