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空载状态下的主极点还是输出极点么?

楼主(2020-09-01):
分析带电容负载的五管OTA可以知道,它的主极点位于输出端,因为负载电容比较大,那么如果去掉负载电容,五管OTA的主极点还是在输出端么?主极点会不会变为镜像极点?

网友A:
怎么感觉你写的好复杂,五管是OP不是OTA吧。镜像极点的阻抗是1/gm,输出极点的阻抗是1/gds。电容不过几倍差别,所以输出极点还是主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写的好复杂,五管是OP不是OTA吧。镜像极点的阻抗是1/gm,输出极点的阻抗是1/gds。电容不过几倍差 ...

奥,这样,我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
Cl不止外部,自身的电容也算在里面,不会小于CE的

网友:
另外输出极点的位置不应该与gm有关系啊?是不是算错了
我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