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综合 加密的rtl

楼主(2020-09-01):
用cadence的ncprotect加密RTL,然后用synopsys的工具对加密后的RTL进行综合,有可行性吗?怎么弄。谢谢^_^如果不行,请问大家cadence有其他的加密工具,可以让synopsys的综合工具认识吗? 谢谢 O(∩_∩)O

其实就是用什么工具把RTL加密后,可以用irun或者NC进行仿真,也可以用synopsys的工具进行综合。

网友A:
不可能,任何工具都不行!包括同一个公司的不同工具,只要加密了就只能用自己的工具仿真,但不能综合了。倒是有开源工具将rtl中的信号变成无意义的乱码,always拆分,不影响仿真与综合,但没法阅读。

网友:
同求啊……如果加密了不能综合,那只能瞎改信号名了……不然给出去综合后的网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任何工具都不行!包括同一个公司的不同工具,只要加密了就只能用自己的工具仿真,但不能综合了。倒 ...

DC (或者 VCS 的 gen_ip 工具)加密的 .v.e 可以用VCS仿真,并且用 DC & Synplify 综合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任何工具都不行!包括同一个公司的不同工具,只要加密了就只能用自己的工具仿真,但不能综合了。倒 ...

Nice information Tnx..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B:
DC (或者 VCS 的 gen_ip 工具)加密的 .v.e 可以用VCS仿真,并且用 DC & Synplify 综合

...

DC如果综合这种.v.e ,是不是要改什么option,我用analyze -f sverilog -library work -vcs “-f xxxx.f”会报error,design link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 (或者 VCS 的 gen_ip 工具)加密的 .v.e 可以用VCS仿真,并且用 DC & Synplify 综合

...

请问下用dc综合 .V.e加密rtl需要加什么cmd吗,我用analyze -f sverilog -library -work  "xx.f"会报错,design link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