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提取网表的时候,抽不出vss

楼主(2020-09-01):
Calibre在提取网表的时候,提不出vss,能跑出网表,但所有的vss都连上了vdd, 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
LVS过了?那就是电源和地的NET没有设置?挺难猜的。

网友:
不知道在PEX option 中的Lvs option 里面设置power net和ground net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
一般会exclude power 不然你那个RC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