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输出电路cascode管分压问题

楼主(2020-09-01):
小白求助,m1,m2组成的电流镜已经分走了0.4V电压,导致M0这个管子工作状态非常不好。已经尝试过改变电流镜的尺寸,但是没什么影响。求问大神,怎样才能够让M0管正常工作,并且不影响电流的大小。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编辑的,图片反了,这是正过来的图片。

网友A:
我很好奇,这几个管子的栅端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B:
低于1.8v电源考虑低电压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这几个管子的栅端电压怎么来的

栅端电压是由与电源连接的MOS电阻提供的

网友C:
1.62V的电源电压,输出电压1.2V,P管分走了0.4,只剩下0.02V给N管,你觉得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1.8v电源考虑低电压结构了

正常工作电压就是1.8V,这不是测一下各个情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2V的电源电压,输出电压1.2V,P管分走了0.4,只剩下0.02V给N管,你觉得够吗? ...

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能让P管少分一些,P管的Vdsat和Vds还有差不多200mV的余量,现在不知道怎么调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能让P管少分一些,P管的Vdsat和Vds还有差不多200mV的余量,现在不知道怎么调节了。
...

你把P管的串联形式改成单管,增大W/L,可以降低Vdsat,保证足够的裕度给到N管。

网友D:
我想问上面俩个mos管 这样连接 不应该有一个会进入线性区吗,你实际仿真的时候会吗?如果有一个进入线性区吗,那么M0应该还有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上面俩个mos管 这样连接 不应该有一个会进入线性区吗,你实际仿真的时候会吗?如果有一个进入线性区 ...

是有一个在线性区,靠近电源的那个在线性区,但是在饱和区的那个P管就差不多分走了0.4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能让P管少分一些,P管的Vdsat和Vds还有差不多200mV的余量,现在不知道怎么调节了。
...

上方的P管采用串联的形式,意在增大增效的L,用来提升BG的PSR性能。----》该种连接方式必然会使得Vdsat是一个比较大的值,对于低电源电压应用来说,不太友好。
由于输出需要在1.2V,电源1.62V。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法进行修改:
1.将串联形式的P管改成单管,降低Vdsat,在满足psr性能的前提下,得到合适的Vdsat,再计算此时的电压裕度是否足够?
2.增大N管的W/L,降低N管的Vdsat,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N管进入亚阈值区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在线性区,靠近电源的那个在线性区,但是在饱和区的那个P管就差不多分走了0.4V的电压。
...

楼下说的很好,不行就用单管,降低vds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方的P管采用串联的形式,意在增大增效的L,用来提升BG的PSR性能。----》该种连接方式必然会使得Vdsat ...

感谢!之前我已经调节了N管的W/L,尽量的降低N管的Vdsat了,不过方法一还未尝试,我去试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方的P管采用串联的形式,意在增大增效的L,用来提升BG的PSR性能。----》该种连接方式必然会使得Vdsat ...

电流镜调节成单管确实可以了,不过领导不让对电路进行太多修改。。。 最终还是尽量调节的N管Vdsat,以及N管栅极电压,用了折中的数值。不过还是万分感谢!

网友E:
比较好奇正常工作下这个电流镜的作用,近似cascode结构但是先进入线性区的却是靠近电源的管子,难道复制电流的效果是由远离电源的管子实现的吗?

网友:
M1/M2加大,M0用小栅长,加大。

网友:
最简单可以升一点cascode gate电压,牺牲一些M1/M2的vds,当然M1/M2必须饱和区。
cascode进线性区问题不大,但必须要给够vds,至少要50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好奇正常工作下这个电流镜的作用,近似cascode结构但是先进入线性区的却是靠近电源的管子,难道复制电 ...

我感觉这个电流镜就是设置支路电流大小的,有没有其他用途不太清楚。而这种两三个串联MOS组成的电流镜一般来说确实是只有远离电源(PMOS电流镜)或者是远离地(NMOS电流镜)的那一个管子处在饱和区,其他的是线性区,不过原因我也不清楚,先还没来得及去查找相关资料,希望能有人解答一下原理或者贴一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