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温度补偿

楼主(2020-09-01):
最近在已有的一阶带隙基准做温度补偿变成高阶的,但是在做低温补偿   按着这篇文献的做,不太懂,这样的温度补偿结构是怎么可以在 低温补偿、高温不补偿,我单独仿真低温补偿这块是完全负斜率。做不到达到某个温度就平稳。  M12-M15是低温补偿的电路,Vnl2是作用在Vref电路上的电压温度关系图。我的Vnl2是直接高温也补偿了

网友A:
电流镜比例设置不对,没有把补偿拐点温度Tr1设置在合适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比例设置不对,没有把补偿拐点温度Tr1设置在合适的位置。

不是很懂,我在仿真单独仿真高温补偿,就是NMOS的亚阈值电流,但是电流镜比例也设置了很多,但是只是调节了电流大小,可能微弱的温度系数也就是拐点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后面调整了电流镜比例将高温补偿电流减小,最后最多在一阶。前段时间没空做,今天又开始做,好想有人可以讨论一下,已经在一阶的基础加高温补偿,但是普遍调出来是正温度系数,好不容易出来零点,,,,还是一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