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噪声吗?

楼主(2020-09-01):
我做斩波放大器,在输出有电压抖动,我感觉像是噪声。本来输出没有电压抖动的,为了中心对称地画输入管版图,我把输入管各拆分成了4个,再仿真就有了下图的输出。
这个应该是噪声吧?看上去不太像自激振荡。老哥们,给点意见吧!

楼主:
补一下图,上面的图不太清楚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加offset了吗?加上offset看看结果怎样

楼主:
这是我MC仿真的结果,MC中跑的是瞬态仿真。

网友A:
你这是后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后仿吗?

MC tran前仿真的运放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MC仿真的结果,MC中跑的是瞬态仿真。

tt下跑tran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你开了tran noise么 没开的话那些毛刺就是数值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下跑tran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tt工艺角下没有问题,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了tran noise么 没开的话那些毛刺就是数值误差

我没有开tran noise。请问下,数值误差是什么?实际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开tran noise。请问下,数值误差是什么?实际有影响吗?

仿真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开tran noise。请问下,数值误差是什么?实际有影响吗?

做仿真器做数值积分的时候会引入数值误差,很多毛刺都是都是数值误差造成的。弄明白几种积分方法就能分别数值误差和噪声。跑tran的时候不开tran noise器件的噪声是不加入器件模型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我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后,仿真不再出现毛刺。

楼主:
emmm,好奇怪,这个问题又出现了,看来不是模数电源地分开的问题。我提高了绝对电压精度到1nV,这个uV级的抖动还是存在。。。

网友D:
应该是震荡了~
也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震荡了~
也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现在提高了仿真精度在仿。我还怀疑是mismatch导致的增益带宽积下降,导致带宽不够。我觉得这个电压抖动应该不是震荡,因为不是单一频率。

楼主:
我把仿真的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都调高了,最近的几次MC仿真中都没有出现这个电平抖动。应该是仿真精度的问题。但有可能是内部反馈环路的带宽不够吗?我看到坛子里的PLL带宽不够,控制电压出现电平抖动。mismatch会导致放大器带宽变化吗?

网友E(2022-02-06):
引用 楼主:
补一下图,上面的图不太清楚

楼主,图片里相邻相位的直流电平一上一下的阶梯产生原因是什么?电荷注入吗还是调制的噪声与失调?怎么改善?我后仿结果严重一些,所以瞬态阶梯有点明显。

网友:
不確定是什麼問題,只能依經驗經給建議
1. 下 .option method=gear
2. .option accurate

楼主(2022-03-23):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片里相邻相位的直流电平一上一下的阶梯产生原因是什么?电荷注入吗还是调制的噪声与失调?怎么改 ...

我认为是失调引起的,没有加失调时,这个阶梯非常小,小于nV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失调引起的,没有加失调时,这个阶梯非常小,小于nV级

那么前仿阶梯很小,后仿阶梯较大的话,意味是版图不匹配引入了失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前仿阶梯很小,后仿阶梯较大的话,意味是版图不匹配引入了失调吗?

...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前仿真中,不在输入端加失调电压,这个阶梯电压非常小,小于nV级;在输入端加了失调电压或者跑MC仿真,都会存在明显的阶梯电压,在几十uV乃至几百uV。但这是我根据仿真结果的推断,不是从源头的理论分析。这是我硕士的课题,很多问题当时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