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温度补偿——怎么低温补偿?

楼主(2020-09-01):
最近在已有的一阶带隙基准做温度补偿变成高阶的,但是在做低温补偿   按着这篇文献的做,不太懂,这样的温度补偿结构是怎么可以在 低温补偿、高温不补偿,我单独仿真低温补偿这块是完全负斜率。做不到达到某个温度就平稳。  M12-M15是低温补偿的电路,Vnl2是作用在Vref电路上的电压温度关系图。我的Vnl2是直接高温也补偿了 AIBV)2O$})WQO3D1~X9@}KB.png

网友A:
学习一下,看文章这个里面不是高温 低温都有补偿吗,不过这个区分的温度界限Tr应该挺难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看文章这个里面不是高温 低温都有补偿吗,不过这个区分的温度界限Tr应该挺难定的吧 ...

是的,里面低温高温都有,但是在单独仿真温度补偿模块的温度系数,就没有调出来VNL2这个波形图,导致叠加在已有的一阶温度带隙上,就直接是负的温度系数了。没有零点产生,最多就是调试出一阶

网友A:
没有高阶补偿的可以仿真看看 是不是曲线,如果是曲线的话,低温的是正温度系数,再加上单独的补偿,应该会有个零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高阶补偿的可以仿真看看 是不是曲线,如果是曲线的话,低温的是正温度系数,再加上单独的补偿,应该会 ...

没有加高阶补偿的情况下,是有零点的,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低温时的温度补偿(负的)太大了,低温补偿电压仿真出来是(18mv)左右,导致在补偿  直接变成负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加高阶补偿的情况下,是有零点的,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低温时的温度补偿(负的)太大了,低温补偿 ...

那不是可以改变mos 参数改变补偿的温度系数吗,我也是新手,多尝试尝试看看

网友B(2021-12-06):
低温阶段补偿,楼主做出来了没,可以讲解讲解吗

楼主(2022-03-09):
引用 网友B:
低温阶段补偿,楼主做出来了没,可以讲解讲解吗

做出来了,低温的温度补偿我也采用  分段补偿这个方法,在高温和低温分别用正温度系数电流和负温度系数电流补偿,具体的尺寸和电流大小 需要自己去调试

网友: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开口向上这个还能实现补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