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KU040 FPGA的mmcm使用问题

楼主(2020-09-01):
     FPGA工程的主时钟是从普通管脚接进去的,目前板子已经做好了,硬件上没有改动的余地了,工程使用synplify综合,vivado布局布线,这样有一个问题是时钟信号直接接给MMCM的话到vivado布局布线的时候会报错,要求在IO和mmcm之间插入BUFG(在生成MMCM IP是选择BUFG驱动仍然会报这个错误),然后在IO后面手动插入一个BUFG再给MMCM的话,综合的时候synplify又会报错说MMCM的输入不是从IO进来的,感觉两个问题冲突了啊,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的?
    还有个问题是这种时钟是从普通管脚接进去的情况会对FPGA的运行频率造成影响吗?百度说有的FPGA会有10ns的延迟,进一步的资料没有找到,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时钟不是从专用管脚进的话,会报错,然后会有个提示信息,让你在约束文件中加入一个语句,能强行这样做

网友A:
我综合实现用的都是vivado,synplify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时钟不是从专用管脚进的话,会报错,然后会有个提示信息,让你在约束文件中加入一个语句,能强行 ...

是的,之前没用mmcm的时候报过错,根据错误提示在约束里面加了这样的语句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clk_in1_IBUF]
强行把错误转到warning了,但是加了MMCM以后报的是下面这样的错误
ERROR: [Place 30-681] Sub-optimal placement for a global clock-capable IO pin and MMCM pair. As a workaround for this error, please insert a BUFG in between the IO and the MMCM.
   port_mem_inst/GEN_DDR_MEM_2_IF_ON.MEM_IF/inst/u_ddr4_clk_ibuf_mmcm/diff_input_clk.u_ibufg_sys_clk/IBUFCTRL_INST (IBUFCTRL.O) is locked to IOB_X0Y229
   port_mem_inst/GEN_DDR_MEM_2_IF_ON.MEM_IF/inst/u_ddr4_clk_ibuf_mmcm/MMCM_ADDN_CLK_ENABLE.mmcme3_adv_inst (MMCME3_ADV.CLKIN1) is provisionally placed by clock placer on MMCME3_ADV_X0Y3
没有找到忽略这个错误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时钟不是从专用管脚进的话,会报错,然后会有个提示信息,让你在约束文件中加入一个语句,能强行 ...

是的,不加MMCM的话可以把错误忽略掉,但是加了以后报了如下错误ERROR: [Place 30-681] Sub-optimal placement for a global clock-capable IO pin and MMCM pair. As a workaround for this error, please insert a BUFG in between the IO and the MMCM.
   port_mem_inst/GEN_DDR_MEM_2_IF_ON.MEM_IF/inst/u_ddr4_clk_ibuf_mmcm/diff_input_clk.u_ibufg_sys_clk/IBUFCTRL_INST (IBUFCTRL.O) is locked to IOB_X0Y229
   port_mem_inst/GEN_DDR_MEM_2_IF_ON.MEM_IF/inst/u_ddr4_clk_ibuf_mmcm/MMCM_ADDN_CLK_ENABLE.mmcme3_adv_inst (MMCME3_ADV.CLKIN1) is provisionally placed by clock placer on MMCME3_ADV_X0Y3
就不知道怎么忽略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综合实现用的都是vivado,synplify我没有试过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没用mmcm的时候报过错,根据错误提示在约束里面加了这样的语句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 ...

我后来是信号进来上bufg,再给到mmcm,mmcm设置no buffer就通过了。当然要加那句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是信号进来上bufg,再给到mmcm,mmcm设置no buffer就通过了。当然要加那句约束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mmcm的ip内部是可以修改的。我曾经的设计是IO时钟源输入除了接MMCM还接了其它模块,然后报错说时钟源只能接在BUFG上(即BUFG上的输入不能与其它模块共享),我后来强行将mmcm的输入端的bufg去掉完全正常毫无影响了。

正常mmcm的ip综合后输入输出端都带了bufg,还有fb也有bufg的。我们的工程代码里不是直接加入ip文件,而是生成ip后将ip文件夹里的代码例化到工程里,这样在最底层的ip模块前面的架构都可以自定义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是信号进来上bufg,再给到mmcm,mmcm设置no buffer就通过了。当然要加那句约束
...

你好,no buffer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