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把某个module下的所有inst固定在一个区域?

楼主(2020-09-02):
使用createRegion命令可以创建一个module的区域,执行placeDesign后这个module的所有inst都放在了这个区域,但是在执行完optDesign -preCTS后,这个module的有些inst就跑到了其他区域。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让这个module的所有inst总是固定在某个区域,不会由于cts或者route而跑到其他区域。

网友:
能把Fence用准你得反复多次,不让进不准出,优化时候buffer都是难度啊,你设多大unitil的范围?
要对抗物理区域分布,又想优化timing, 只能反复试,研究。

好吧回答你正经问题。你非要用这个功能,去help "setOptMode",  “-honorFence" 默认肯定是false .
你就改成true好了。 至于为什么工具默认不严格遵守Fence?就是我说的第一段道理。

网友A:
在你floorplan里Q它,改成Fence

Guide最灵活,Region是自己可以出,别人不让进。Fence是最严,自己不出,别人不让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floorplan里Q它,改成Fence

Guide最灵活,Region是自己可以出,别人不让进。Fence是最严,自己不出, ...

貌似不行啊,已经把这2个module设置为Fence了,执行完optDesign -preCTS后,仍然出现这2个module的一些inst分别放到对方的区域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看着utilization太高了吧?周围cell堆的太密了吧,把fence扩大点应该没这个问题

网友(2025-11-05):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设置了setOptMode -honorFence true后,仍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又补上一个set_ccopt_property change_fences_to_guide false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给个新方法  createinstgroup ,   addinsttogroup  给定区域后 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