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输入和输出接与门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0-09-02):
时钟信号接到D触发器输入,经过两个这样的结构再输出,这两级有什么作用?为了调整增大时钟的占空比?

网友:
看结果是想利用D触发器数据从D到Q的时间来生成宽度可控的高分辨脉冲信号

网友:
脉冲宽度为DATA上升沿与CLK上升沿的脉冲

网友:
D端与Q端与操作可以弄出一个短脉冲,如果是时钟,就可以改变占空比,如果是控制信号,就可以生成一些头尾的脉冲标识。也许一些逻辑需要非交叠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