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如何修改选中inst bbox

楼主(2020-09-02):
请教各位,我想修改选中inst的bbox,直接在CIW窗口输入geGetSelSet()~>bBox == list(xx) 实现不了,是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我可不可只修改bbox里面的其中一个坐标?

网友:
修改是为了移动位置吗?移动位置的话直接修改xy不就可以吗?

网友A:
两个等号是逻辑判断,不是赋值,就算你要赋值,也要看Cadence的数据库对该属性允许不允许直接用等号赋值的方法修改属性。

楼主:
对 修改是为了移动位置,因为在写一个脚本,里面有涉及到需要移动位置,但是我写了命令没有用,所以想在CIW窗口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等号是逻辑判断,不是赋值,就算你要赋值,也要看Cadence的数据库对该属性允许不允许直接用等号赋值的 ...

噢 对哦,两个等号不是赋值的意思,晕掉了我刚试了一下好像也不可以直接用等号方式赋值,那如果我想修改这个inst的bbox坐标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 对哦,两个等号不是赋值的意思,晕掉了我刚试了一下好像也不可以直接用等号方式赋值,那如果我想修改这 ...

我记得应该是dbSet函数可以修改这个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应该是dbSet函数可以修改这个属性。

多谢多谢,找到思路了

网友:
移动要用dbmovefig
你这个直接bbox赋值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