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中的bsim mos和subckt mo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9-02):
smic0.18um 工艺中关于mosckt层次的描述中的bsim mos和subckt mos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9-23):
有大佬解释下吗

网友(2022-01-20):
再求大佬们解释下

网友(2022-03-07):
CKT 是rule识别1.8和5v的区别

网友:
跑LVS时,会识别

网友(2023-02-10):
再顶一下,求大佬解释,我也想知道

网友A:
bsim mos是调取的仿真参数比较多,电路性能要求更加精准,而subckt mos电路要求精度不高的时候使用,调取的仿真参数比较少

网友(2023-08-19):
正好遇到smic的这个问题于是搜了一下,有以下认知:

1、BSIM全称Berkely Short-channel IGFET Model,是美国人搞的一套电路设计device仿真模型,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level,其中的一个device model下会定义上百个乱七八糟的参数,这些参数由fab在device开发过程中通过无数次测试经验获得,直接影响着该器件的实际应用表现,目的在于使设计过程中电路或版图的仿真尽可能“真”。

2、SUBCKT——子电路,“CKT”应该是circuit的英文简称。用于spice网表的起始句,hspice中为“.SUBCKT”,以“.ENDS”结尾,其间会调用很多的基础器件、寄生器件,用于LVS验证的CDL网表和fab给的model中随处可见。

3、本题中SMIC提的“bsim mos”和“subckt mos”应该是model的两种形式(格式),bsim以.model开头,后加device名称和一堆(上百个)相关参数。subckt以.subckt开头,已.ends结尾,内容基本同cdl网表,只不过其中会包含bsim格式关于mos器件的参数定义,或许可以理解为fab给的model(bsim4)是subckt+bsim的形式,主体为subckt。

4、SMIC的mos加了MOSCKT层,应该表示LVS验证或后仿时工具调用的mos为model中对应的subckt下的mos,而不是bsim格式下的mos。具体lvs表现为:MOSCKT覆盖多少个gate channel则mos的finger等于几,有多少块MOSCKT区域则mos的m值就等于几,如果同一块MOSCKT下的MOS gate接法不同,则电路中应描述为不同的mos或者不同的m,否则工具可能不认该MOS。对于DRC验证则没有任何影响。

如有错漏之处请指正。

网友:
正好遇到smic的这个问题于是搜了一下,有以下认知:

1、BSIM全称Berkely Short-channel IGFET Model,是美国人搞的一套电路设计device仿真模型,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level,其中的一个device model下会定义上百个乱七八糟的参数,这些参数由fab在device开发过程中通过无数次测试经验获得,直接影响着该器件的实际应用表现,目的在于使设计过程中电路或版图的仿真尽可能“真”。

2、SUBCKT——子电路,“CKT”应该是circuit的英文简称。用于spice网表的起始句,hspice中为“.SUBCKT”,以“.ENDS”结尾,其间会调用很多的基础器件、寄生器件,用于LVS验证的CDL网表和fab给的model中随处可见。

3、本题中SMIC提的“bsim mos”和“subckt mos”应该是model的两种形式(格式),bsim以.model开头,后加device名称和一堆(上百个)相关参数。subckt以.subckt开头,已.ends结尾,内容基本同cdl网表,只不过其中会包含bsim格式关于mos器件的参数定义,或许可以理解为fab给的model(bsim4)是subckt+bsim的形式,主体为subckt。

4、SMIC的mos加了MOSCKT层,应该表示LVS验证或后仿时工具调用的mos为model中对应的subckt下的mos,而不是bsim格式下的mos。具体lvs表现为:MOSCKT覆盖多少个gate channel则mos的finger等于几,有多少块MOSCKT区域则mos的m值就等于几,如果同一块MOSCKT下的MOS gate接法不同,则电路中应描述为不同的mos或者不同的m,否则工具可能不认该MOS。对于DRC验证则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2023-10-31):
可以说的再仔细点吗?大佬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A:
bsim mos是调取的仿真参数比较多,电路性能要求更加精准,而subckt mos电路要求精度不高的时候使用,调取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