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使用Tcl regexp在env中查找含有bin目录的路径

楼主(2020-09-02):
Tcl正则语法如何使用regexp将下面字符串中含有bin的路径找出来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Oracle\Java\javapath;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130\Tools\Binn\;D:\Program Files (x86)\CodeBlocks\MinGW\bin;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2\bin;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HC51\9.60\bin;D:\Strawberry\c\bin;D:\Strawberry\perl\site\bin;D:\Strawberry\perl\bin;C:\Windows\System32\Wbem;D:\Program Files\Tcl86\bin;C:\Windows\System32\Wbem

% source searchpath.tcl
D:\Program Files (x86)\CodeBlocks\MinGW\bin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2\bin
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HC51\9.60\bin
D:\Strawberry\c\bin
D:\Strawberry\perl\site\bin
D:\Strawberry\perl\bin
D:\Program Files\Tcl86\bin
D:\Program Files\MagicsplatTcl86\bin
d:\Cadence\SPB_17.2\openaccess\bin\win32\opt
d:\Cadence\SPB_17.2\tools\specctra\bin
d:\Cadence\SPB_17.2\tools\fet\bin
d:\Cadence\SPB_17.2\tools\libutil\bin
d:\Cadence\SPB_17.2\tools\bin
d:\Cadence\SPB_17.2\tools\pcb\bin
d:\Program Files (x86)\RosBE\bin

网友A:
1. split  use ";" --> paths array
2. grep "bin"  foreach array
3.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plit  use ";" --> paths array
2. grep "bin"  foreach array
3. done

1.注意路径中有特殊字符比如空格\等,用split你试试就知道了。2.grep非Tcl所含

% split $x ;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Oracle\Java\javapath;C:\Windows\system3
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130\Tools\Binn\;D:\Program} Files {(
x86)\CodeBlocks\MinGW\bin;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2\
bin;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HC51\9.60\bin;D:\Strawberry\c\bi
n;D:\Strawberry\perl\site\bin;D:\Strawberry\perl\bin;C:\Windows\System32\Wbem;D:
\Program} {Files\Tcl86\bin;C:\Windows\System32\Wb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plit  use ";" --> paths array
2. grep "bin"  foreach array
3. done

1.注意含有特殊字符如空格\等,你试试就知道了
2.grep非Tcl所含

% set x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Oracle\Java\javapath;C:\Windows\system32;C:\
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
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130\Tools\Binn\;D:\Program Files (x86)\CodeBl
ocks\MinGW\bin;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2\bin;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HC51\9.60\bin;D:\Strawberry\c\bin;D:\Strawberry\per
l\site\bin;D:\Strawberry\perl\bin;C:\Windows\System32\Wbem;D:\Program Files\Tcl8
6\bin;C:\Windows\System32\Wbem
% split $x ;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Oracle\Java\javapath;C:\Windows\system3
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130\Tools\Binn\;D:\Program} Files {(
x86)\CodeBlocks\MinGW\bin;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2\
bin;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HC51\9.60\bin;D:\Strawberry\c\bi
n;D:\Strawberry\perl\site\bin;D:\Strawberry\perl\bin;C:\Windows\System32\Wbem;D:
\Program} {Files\Tcl86\bin;C:\Windows\System32\Wb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