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多电源布局布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02):
在项目中数字需要用到2个电源,现在我已经分别创建了2个区域和2个power ring,如下图,一个为VDD,一个为DVDD。
但在做sroute的时候,DVDD区域的power rail也是生成的VDD,做sroute的命令如下:
sroute -connect { corePin floatingStripe } -layerChangeRange { METAL1 METAL5 }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corePinTarget { firstAfterRowEnd } \
       -floatingStripeTarget { blockring pad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followpin } \
       -allowJogging 0 -crossoverViaLayerRange { METAL1 METAL5 } \
       -nets { DVDD VDD VSS } -allowLayerChange 1 -targetViaLayerRange { METAL1 METAL5 }

请问各位大神,需要用什么命令,才能让DVDD区域生成的power rail是DVDD?

网友A:
又看到你了。。

你的.fp 里面 “GlobalNetConnection: ”那块是不是都设对了? 属于哪块的就打哪块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你了。。

你的.fp 里面 “GlobalNetConnection: ”那块是不是都设对了? 属于哪块的就打哪块的电 ...

问题原因找到了,1801文件中创建power domain的时候,elements参数不正确,这个参数可以直接指定为某个modul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