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频率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0-09-02):
刚刚进入IC设计,也刚刚接触到ldo的频率补偿问题,有一定理论基础但还不太会分析实际问题。
如下图ldo,请教论坛的大神们几个问题:
1,图中属于什么类型的频率补偿。
2,C1,C2,C3,R1分别什么作用。我认为C1是滤波,R1拉低电位,C2和C3作补偿但具体不太懂。
3,M2,M3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你的M3和M2的栅压从哪来,这样两个管子不是一直关断的吗?我的理解C1,C2是滤波,C3是补偿,但是感觉补偿的位置有点奇怪,希望有大佬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你的M3和M2的栅压从哪来,这样两个管子不是一直关断的吗?我的理解C1,C2是滤波,C3 ...

而且我觉得这M2和M3是不是就是单纯作为提高增益而存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觉得这M2和M3是不是就是单纯作为提高增益而存在啊

提高增益而存在也要有栅压呀,我觉得你少画了个偏置

网友B:
叫cascode补偿,或者叫ahujia补偿。
   优点:a。与miler补偿相比,主极点一样,非主极点更高;
             b。此外截断了Cc前馈通路,消除了右半平面零点,即不用加电阻了。
             c。因为Cc位置变化,高频PSSR性能改善(不通过栅源寄生-Cc耦合到输出)
   缺点:补偿不恰当时,次极点出现gain peaking,导致GM可能不够。有gm3/gmp决定,增大gm3(cascode管),有助于改善。Cascode补偿会引入共轭极点,要想办法降低共轭极点Q值。

网友(2022-06-09):
楼主现在可以解释自己的问题了吗?

网友:
C2的作用·······

网友C(2022-10-26):
请问您了解这种补偿的原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了解这种补偿的原理了吗

拉扎维的书上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了解这种补偿的原理了吗

拉扎维的书有解释,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B:
叫cascode补偿,或者叫ahujia补偿。
   优点:a。与miler补偿相比,主极点一样,非主极点更高;
           ...

请问详细的解释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