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XL按F不能回到最佳大小

楼主(2020-09-02):
就是我用layout XL生成器件、布局布线完成后,把整体版图平移到左下角与原点重合。
理论上按F是可以版图放满整个窗口的,但是实际上它窗口里面包含了原来生成器件的那部分区域,也就导致了大面积的空白,版图也看不清楚,得手动放大。
而且我记得我在生成器件的时候也去掉了Boundary。
求教各位大佬,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是因为LayoutXL在启动的时候放置了一些辅助性元素在这些区域的边缘,所以你Fit的时候还是要包含那些区域。最好的办法是如果你确认已经把所有你要的东西都移到 X>0, Y>0的地方之后,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SKILL代码区删除这些元素。

cv= hiGetCurren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car(shape~>bBox)) <0 || cadr(car(shape~>bBox)) <0 then dbDeleteObject(shape)))
dbSave(cv)

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筛选你要留在Layout里面的东西,剩下的删掉就可以。这个代码我随手写的,懒得跑了,你可以试一下,应该没什么错。

网友:
这个只是删除shape,如果是其他的instance之类没挪动干净,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LayoutXL在启动的时候放置了一些辅助性元素在这些区域的边缘,所以你Fit的时候还是要包含那些区域 ...

哦哦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我用XL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B:
可以新建一个Layout view,把你不能F回中心的版图拷贝过去,在新的Layout view 中就可以F回中心了,避免了看不见的元素使其不能F回中心。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B:
可以新建一个Layout view,把你不能F回中心的版图拷贝过去,在新的Layout view 中就可以F回中心了,避免了 ...

这个方法很有用,但是有时候版图已经摆好了,要重新找原点也比较费劲,而且如果版图比较大,一个库里要建一个新的cell再删除掉有空区的再重新建,再调进去也比较麻烦,而且如果是XL,还会失去和schematic的对应关系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C:
试试这个 foreach(sh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h))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foreach(sh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h))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