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signSpec Word Crk

楼主(2020-09-02):
原安装文件:http://bbs.eetop.cn/thread-883836-1-1.html
IDSWordPatch:
patch.part2.rar (6.39 MB , 下载次数: 354 ) patch.part1.rar (31 MB , 下载次数: 356 )
安装方法:启动IDesignSpecWord2007.vsto
目前测试可兼容Word2013,WPS2019政府版。可以正常生成VHDL,SV等,无限制

网友:
提醒下,第二张图有你的名字,为了你的隐私,打马赛克吧

网友:
感谢,有没有介绍要怎么去连接wps的?

网友(点评):
和Word一样

网友:
office 2019  也能够使用,功能是否完整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0-12-22):
楼主,启动IDesignSpec以后是能在WPS2019中看到IdesignSpec这一栏,但是运行原安装文件的example时,点击generate并没有任何东西生成,是哪里不对吗?

网友:
楼主,启动IDesignSpec以后是能在WPS2013中看到IdesignSpec这一栏,但是运行原安装文件的example时,点击generate并没有任何东西生成,是哪里不对吗?

网友:
我试了word2007、word2010 32、64位版本、word2013 32、64位版本,WPS2019,并分别使用了WIN732位、64位系统,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在WORD上能看到IDesignSpec,且License Stutas显示为Activated,但是使用example点击generate没有任何文件生成,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接上楼,图上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
接上楼,问题已解决

网友:
问题已解决,安装细节:
先安装原文件(非本链接),然后将本链接的patch整个替换原文件安装后的结果,之后双击vsto文件即可。
亲测word2010也可以的。

网友(2021-08-30):
原安装文件中的“patch”不可用,显示哈希值不对,这里的patch没问题,赞一个!

网友(2023-01-09):
xian xia zai shi shi

网友(2023-04-26):
感谢分享  试一下

网友(2024-01-18):
感谢分享,有没有新版本

网友(2024-11-05):
你好,有

IDesignSpec Word
吗?

网友(2025-05-11):
可以用,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