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verdi的几个疑惑

楼主(2020-09-03):
大家好,我是verdi软件的新手,最近在使用vcs+verdi仿真过程中遇到下面两个问题:
1、verdi的代码编辑器使用很方便但是怎么不能编辑代码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编辑呢?
2、编辑器的背景默认是灰色的,能否调成护眼的其他颜色呢,找了一圈没找到,可否在nova.rc中间修改,默认这个太费眼睛了

不胜感激!

网友:
讲个故事:
假如你找了个女朋友,是想我帮你把她的三维测量好,记录好再告诉你;还是你想自己测量。

//-------------------- 跟sky学数字IC前端设计------------------------------//
好不好,看疗效。
数字IC/FPGA设计入门: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2期已经累计服务超100位小伙伴, 1/2课免费)
On-Chip-Bus精讲: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  (理解ddr, cache行为;认识AHB hready;AXI cmd outstanding, data out-of-order;Bus效率分析与提升;efficiency与latency的平衡,全覆盖)

网友:
veridi只能读代码,编辑的话有功能强大的gvim;verdi追信号很方便,主要用来读代码以及看波形电路图等;

网友:
为什么不把verdi的编辑器设置为gvim呢?那样就跟你gvim的设置一样了

网友:
快捷键是e,另外可以将vim集成的,具体可以看user guide

网友(2022-07-26):
要点击那个笔进入编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