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是很明白各种线的区别和作用

楼主(2020-09-03):
时钟线,groud线,power线,signal线

网友A:
时钟线 igital 设计很多用同步设计, 需 clock ,  所以会有 clock tree  , clock tree主要 APR 后可能存在 clock skew , 一般会塞 buffer , 还有 clock tree 会影响耗电 , 有些 clock tree 要降低时间用很大 buffer . 功耗会变大

groud线 : GND  地

Power线: VDD

signal线:  其它信号    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线 igital 设计很多用同步设计, 需 clock ,  所以会有 clock tree  , clock tree主要 APR 后可能存 ...

谢谢,随便问一下apr的英文全称是什么,我网上瘦不到

网友:
auto placing and 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