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 delta ADC参数仿真

楼主(2020-09-03):
在cadence中仿真过后得出的波形如图所示,我觉得大概是正确的,但是将数据导出到MATLAB仿真信噪比的时候,发现出来的ENOB为负数,我觉得可能是我导出的数据有问题或者PSD设置出错,有没有大神告诉我这个要怎么仿真

网友:
upper边带为什么是输入频率的3倍呀

楼主:
不是两倍吗,我写的是两倍啊

网友:
信号的幅值有些低啊,-20dB以下,也就是幅值还不到0.1?我看到的是,你的信号频率是8Hz,幅值不到0.1,对应幅度大概是-26dB左右,信号频率带宽是1~25Hz左右,和也就大概-16dB左右,SNR是信号功率-噪声功率。这样减一下可不就是-10dB左右吗??(噪声求和是把所有低频的信号幅值求和,你可以认为是25Hz以内的所有频率信号的幅值的求和,那噪声可不就是由幅值最高的频点决定的么?)

信号幅度太小,连1都没有,正常来说SDM输出的幅值是不能太小的,摆幅没到1也会足够大,这样信号的频谱对应的幅度在0dB左右,在频谱图上体现为一个尖峰到0dB,这时候带内的噪底基本就是SNR了(噪底的话,你就看信号频带内出了信号频点外幅度最高的那个频点,那附近的dB绝对值,基本就是SNR了)。看你的频谱,低频的噪声都没有压下来,高频的话,噪声整形的那个趋势也没有。(这你可以去搜一个SDM的标准频谱图,很明显,低频的噪声都是很低很低的,频带外开始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样才是所谓的噪声整形,把带内噪声推到带外)

一般分析FFT的话,不是用积分器的输出,而是用量化的数字码,用一个理想DA重建一下,那个阶梯波的数据来做FFT。

网友(2021-12-20):
楼主,您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嘞

网友(2022-05-12):
upper应该是FS/2*O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