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0M clock rise fall 設定時間

楼主(2020-09-03):
小弟我最近使用hspice 要灌入 70M 的clk 但是不知道rise time fall time 上下升 但是不知道大概要抓多少我現在是先設定vclk clk gnd pu(0 5 7ns 0.5ns 0.5ns 7ns 14ns)

還是有公式能夠算出頻率的rise time fall time
或者是大家70M 都設定多少

网友:
比较好的方法时用几个反相器组成buffer来提供时钟,这样比较符合实际工作情况。这时输入时钟的上升沿下降沿也没那么重要了,一般设个1%~10%都行

网友:
70M的话设个5%应该很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