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数字nmos跑LVS错误识别DNW器件

楼主(2020-09-03):
不知道我的主题写的 你们能不能明白 哈哈 有点表达不清楚
然后就是跑lvs的时候 layout中的器件是dnw器件 但是运行LVS出来的结果是没有dnw的
所以导致lvs有错误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layout有问题吧,看起来是layout没有识别成dnw器件

网友A:
是不是要手动加上DNW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手动加上DNW层?

layout上有dnw的 我掉的带有dnw 自动带着呢

网友:
最上面的网表是gds的吗?看到pmos和nmos都没带dnw,为啥lvs的report只报出来nmos的,run drc看看。

楼主:
进入自问自答环节 问题已经解决 分享一下
用的smic40nm工艺 dnw需要环绕一圈NW 并且要有N +guardring 这样DNW 才有效
而且还要覆盖一层 DNW的res层 这一项还没研究咋回事
否则还是认为没有dnw的

网友(2022-06-26):
引用 楼主:
layout上有dnw的 我掉的带有dnw 自动带着呢

加上DNW识别层就能过了,是不是smic.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