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蒙特卡洛仿真中带误差信息的mos管跑常规仿真,结果会和普通管子有很大差距吗

楼主(2020-09-03):
这个差距也能彰显工艺的失配吗

网友A:
常规仿真不会有失调带进去的吧
mc仿真的model是和常规仿真的不一样的

网友:
2楼一步到位。
误差信息在仿真模型里,不在器件。
一般来说:
普通模型可以跑MC仿真,不过标准差没有意义;
MC模型可以跑常规仿真,结果和MC模型引用的Corner部分一致,没有标准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仿真不会有失调带进去的吧
mc仿真的model是和常规仿真的不一样的

我拿mc的器件跑常规仿真,和普通仿真差距有点大,按理说不应该差不多吗,就是用mc器件跑普通仿真,不是跑蒙特卡洛仿真

网友:
如果是T的工艺,普通管子和_mac的带mismatch的管子,似乎噪声仿真结果也有差异。不过噪声这东西,本来也别指望特别准,差不多也就行了

网友(2024-09-05):
有些管子找不到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