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mailbox peek

楼主(2020-09-03):
int m=box.num;for(int i=0;i<m;i++)begin
    int k=i;
    box.peek(k);
    $display("box.peek(%d)=%d",i,k);
end

这段代码在执行的时候打印的k值全为1;
box.peek(0)=1
box.peek(1)=1
....
....

************
这里的打印k值不应该是box的第i位的值吗?

网友A:
首先box.peek是从box里面取出k的类型,你定义的k是int那就是取整数赋给k,int k = I给k赋了I的初值,但是box.peek(k)后k值就被覆盖了就是box里面的值,你box 第一个put的值应该是1……然后你一直没有get,所以k值一直是1,i递增就不用说了,你每个peek后get试下,  box你别当array或者queue玩……

网友B:
你是不是搞错了mailbox的方法,put(i),是把i放进去,get(i),是拿出一个数据赋给i,并且从mailbox中移除,peek(i),和get的区别是不会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搞错了mailbox的方法,put(i),是把i放进去,get(i),是拿出一个数据赋给i,并且从mailbox中移除, ...

我的想法是把mailbox的数据取出来,但是不删除。peek(i)相当于复制的意思吧,用get(i)就把mailbox里面的数据删除了。

网友:
peek方法从一个mailbox中复制一个数据但不会将其从队列中删除。peek括号里面就是你从box里面取出来的数据,不是box的数据的序列,是不是这里理解错了。

网友:
你确定创建了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box.peek是从box里面取出k的类型,你定义的k是int那就是取整数赋给k,int k = I给k赋了I的初值,但是bo ...

受教了,现在理解了。感谢。

网友(2021-02-05):
这是 systemverilog里极易犯的一个错误。 变量k默认是静态变量,初始化只会被执行一次,所以,k一直是1.  有两种fix:
1) automatic int k=i++;
2) int k;
    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