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共栅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电流镜设计成这样这样的结构(图c),就能保证Vx=Vy??书上说使Vgs0=Vgs3就能使Vx=Vy,但没有提到为什么Vgs0=Vgs3?求解!!

网友A:
电流相等,M0、M3的Vgs相等,不是保证Vx=Vy,前提饱和区,当然实际中可能会有点点失配,但是和a比肯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相等,M0、M3的Vgs相等,不是保证Vx=Vy,前提饱和区,当然实际中可能会有点点失配,但是和a ...

因为M0和M3的Vgs相等电流才相等吧?是不是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M0和M3的Vgs相等电流才相等吧?是不是反了

等效的,电流-电压,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效的,电流-电压,电压-电流

这么说,M0和M3的沟道调制效应不考虑了吗,Vds0=Vds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M0和M3的沟道调制效应不考虑了吗,Vds0=Vds3?

这样考虑,M1、M2电流镜,共源共栅管M0、M3的作用是使M1、M2电流镜的镜像能力更好,使电流镜Vds1=Vds2,要实现这个要求,也就是要满足Vgs0=Vgs3。而对于Vds0、Vds3的要求,加入只看右边支路,在M3的漏端加上一个电压小信号,,你看看传到Y节点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考虑,M1、M2电流镜,共源共栅管M0、M3的作用是使M1、M2电流镜的镜像能力更好,使电流镜Vds1=Vds2, ...

对Vy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共源共栅的作用。..又回到初始的问题:如何满足Vgs0=Vgs3,如果不考虑M0和M3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话就可以理解,如果考虑的话就理解不了为何Vgs0就等于Vgs3,因为要考虑(1+λVds0)和(1+λVds3)。

网友A:
电流大小相等的基础应该是M1、M2的作用,如果是饱和区,那么M1、M2的Vgs相等,电流相等,然后才决定了上面mos管的Vgs相等(饱和区),导致了S点相等,使得M1、M2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降低

网友C(2020-12-15):
教科书下面其实告诉你了啊,为了使Vgs0=Vgs3成立,需要(w/l)3比(w/l)2等于(w/l)0比(w/l)1;注我这里(w/l)3是指M3管子的宽长比,其他类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下面其实告诉你了啊,为了使Vgs0=Vgs3成立,需要(w/l)3比(w/l)2等于(w/l)0比(w/l)1;注我这里(w/l)3 ...

这里想了很久没明白,为什么(w/l)3比(w/l)2等于(w/l)0比(w/l)1,就可以得到Vgs0=Vgs3?

网友:
理論值, 實際跟 vds 也有關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D:
这里想了很久没明白,为什么(w/l)3比(w/l)2等于(w/l)0比(w/l)1,就可以得到Vgs0=Vgs3?
...

我也很不理解这个,为什么四个管子的宽长比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得到Vgs3=Vgs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小相等的基础应该是M1、M2的作用,如果是饱和区,那么M1、M2的Vgs相等,电流相等,然后才决定了上 ...

请问为什么(w/l)3比(w/l)2等于(w/l)0比(w/l)1,就可以得到Vgs0=Vgs3?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w/l)3比(w/l)2等于(w/l)0比(w/l)1,就可以得到Vgs0=Vgs3?

电流公式啊,如果mos都处于饱和区,电流由下面mos管决定,所以如果比值相等,vgs就会相等,当然这是都处于饱和区的时候,实际上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

网友: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默认对于M1,M2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影响,也就是说当(W/L)2/(W/L)1=N时,由于VGS1=VGS2,得出IOUT=NIREF;
对于M0,M3此时若令(W/L)3/(W/L)0=(W/L)2/(W/L)1=N,同样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根据饱和区电流公式,由于此时左右两边电流满足IOUT/IREF=N容易得出VGS3=VGS0;
然后进一步得出Vx=V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公式啊,如果mos都处于饱和区,电流由下面mos管决定,所以如果比值相等,vgs就会相等,当然这是都处 ...

能这样理解吗:
首先,默认对于M1,M2,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影响,也就是说当(W/L)2/(W/L)1=N时,由于VGS1=VGS2,得出IOUT=NIREF;
对于M0,M3此时若令(W/L)3/(W/L)0=(W/L)2/(W/L)1=N,同样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根据饱和区电流公式,容易得出VGS3=VGS0;
然后进一步得出Vx=Vy。

网友:
是的,就是这样理解的,当然了这是比较理论的,实际由于衬底效应或者失配什么的没有那么准,但是基本也是可以这么用的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M0/M1管工作状态是确定的,和M2/M3无关。第一步假设M3漏级电压和M0漏极电压相等,此时容易看出Vy=Vx时M1和M2电流相等,若Vy>Vx,相比于Vy=Vx的状态,M3电流减小,M2电流增大,因此Y点净流出电流,电压下降,最终会回到Vy=Vx。Vy<Vx时同理。因此Vy=Vx。第二步假设M3漏极电压Vp从等于M0漏极电压变化为高于M0漏极电压,假设Vy不变,则流入Y的电流大于流出Y的电流,Vy会上升,矛盾,因此Vy会上升,最终使Y点流入电流和流出电流平衡,此时Vy的变化量主要通过gm3产生电流△Vy*gm3,抵消Vp通过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产生的小电流△Vp/rds3,由此可见相对于Vp的变化,Vy的变化很小。

网友(2022-07-30):
首先,书上讲的“相等”都是非常理想,事实上ID是会变化的,VP增加,VY肯定也增加。只是VY增加的非常非常小,近似说VX=VY。当Vp点电压升高,这个时候Vds是增加 根据饱和电流公式,ID是增加的,但是下面的管子要想电流增加只能抬高Vy点,但抬高VY点,会使的上面管子的VOD减小,由于VOD对ID影响是平方倍的,Vy只需要增加一点点,ID就可以减小。这个时候,两个管子的电流就平衡了。此时VP是升高的。VY增加一点点,电流增加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想了很久没明白,为什么(w/l)3比(w/l)2等于(w/l)0比(w/l)1,就可以得到Vgs0=Vgs3?
...

我也不明白.有一些想法,网友们可以看看对不对。Vd3是和负载相关的,而正常工作状态下,Vd0是Iref和M0与M1管共同确定的。假设拉扎维课本中的都成立,Vds1等于Vds2、Vgs0等于Vgs3,在负载变化情况下,Vds0等于Vgs0等于Vgs3显然不一定等于Vds3,所以书本肯定是建立在近似上的,那么近似和真实情况中间有多大区别,应该如何设计,我再想想。

网友:
书中的推导感觉都是基于M3和M0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M1和M2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来分析的,即使考虑M3和M0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书的意思应该是想说cascode的屏蔽效应会使X,Y的电压变化减小,我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说即使存在体效应,该电路也能精确的复制电流?

网友(2023-04-24):
感觉确实是只考虑了M1、M2的沟调效应,没有考虑M0、M3的

网友(2023-09-13):
引用 楼主:
对Vy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共源共栅的作用。..又回到初始的问题:如何满足Vgs0=Vgs3,如果不考虑M0和M3的沟 ...

我现在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D:
这里想了很久没明白,为什么(w/l)3比(w/l)2等于(w/l)0比(w/l)1,就可以得到Vgs0=Vgs3?
...

最近我也在学习这个地方,一开始也对这一点搞不清楚,以下是我的理解:

M1和M2的尺寸比确定了电流比,M0和M3只是作为辅助管来调节

VY=VX   →   有VY=  Vb-Vgs3=Vds1(=Vgs1)  =VX,所以Vb=Vgs3+Vgs1,
把Vb和M0栅极连在一起,那么Vb=Vgs0+Vgs1,所以需要Vgs3=Vgs1;
.....重点:以上都是根据ID1/ID2=n已经确定了来倒推出来的,也就是偏置其实是根据偏置电流来确定电压和尺寸

而在ID1和ID2都确定了的情况下(W/L)2比(W/L)1比值=ID2/ID1=n
同时别忘了ID1=ID0,ID2=ID3,ID3/ID0=ID2/ID1,M3和M0管子都处于饱和区
那就有(W/L)3比(W/L)0=(W/L)2比(W/L)1了,也就是有(W/L)3比(W/L)2=(W/L)0比(W/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