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中如何等待一个packet的到来

楼主(2020-09-03):
if(actual_queue.size > 0)begin
     tmp_tran = actual_queue.pop_front();
end else begin

end
请问scoreboard中如何匹配两个数据包进行比较,如果actual_queue队列有数据,就pop出来,如果没有数据就需要等待actual数据包的到来,请问这个else begin end 代码如何表述?

网友:
一直从actual_port上get信号,get是阻塞的,如果是空的,那么当前的进程阻塞直到一个数据被放置到port。直接拿到数据包就不用往队列里面push_back了。不知道对不对,我是新手。

网友A:
我自己的……求指教,不同环境不同操作,仅供参考……具体需求仔细想想应该就清楚了
while(1)
    act_port.get(get_actual);
    if(expect_queue.size() >0) begin
        tmp_tran = expect_queue.pop_front();
        compare_packet;     //function
    end
    else begin
        `uvm_error("scb", "Received from DUT,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
        `uvm_error("scb", "The unexpected packet is")
        if(this.g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500) begin
            get_actual.print();
        end
     end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求指教,不同环境不同操作,仅供参考……具体需求仔细想想应该就清楚了
while(1)
    act_port ...

你这样run可能会卡住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UVM实战》书上的例子么,你可以自己去第二章看看那scoreboard怎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run可能会卡住的。。。

???卡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