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单元处报hold vio,并且特别大

楼主(2020-09-03):
我现在的hold vio发生在A1处,并且hold slack 是负一千多,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下面CLK到A2的path 中间少画了个INV

网友A:
门控请用专用icg。。。保证到达A1点的控制信号高电平稳定,能把一个clk高电平吃进

网友B:
timing 报的是否出错,这么大的hold感觉是分析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控请用专用icg。。。保证到达A1点的控制信号高电平稳定,能把一个clk高电平吃进 ...

这个不是门控吧,有的出错的地方后面接的不是DFF,而是输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ing 报的是否出错,这么大的hold感觉是分析错了

请问该怎么分析timing?我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B:
就是用report_timing 看看A1,A2上为什么delay这么大,路径上的timing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report_timing 看看A1,A2上为什么delay这么大,路径上的timing是否合理

看了下,说是launchs rise edge,capture是fall edge,正好相差半周期,前端说代码没问题

网友B:
那就是你分析错了,看看为什么差了半周期,如果去掉半个周期你的timing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分析错了,看看为什么差了半周期,如果去掉半个周期你的timing应该就没问题了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DC综合出来会差半个周期,另外是不是也不应该在这个组合逻辑处检查时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要设false path?

网友:
工具把 AND 当成 clock gating 了。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 3# 已经讲了解决方法,用 ICG 换掉 AND。
如果真的不在乎 第一个 DFF 到 A1 timing,加一个约束, 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加到 AND 上,place & route 把这几个 cell 放在一起。

网友:
你分析的路径上data路径是正沿,clock 路径上是负沿,时间差半个cycle后,不会出现hold的问题,工具分析没有按照电路的工作来分析,而是按照工具自己的理解来分析的,如果能保证电路工作没问题,按楼上设置disable clock gating 是可以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楼上2位,我再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