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的输入balun问题

楼主(2020-09-03):
ADC的测试板输入和时钟一般会通过balun引入,时钟一个balun就够了,因为不关心幅度失真,而输入会经过两个balun,我看过一些资料是说两个balun头碰头互相抵消balun自身非线性,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下图的这种接法是否有问题,输入信号从左侧经过B11,B12两个balun转为差分信号提供给芯片。请问B12是否应该s与B11的s对上,sdot和B11的sdot对上,才能抵消非线性。这次测试发现很大的二次谐波失真,失真随着频率升高而升高。求助各位大牛,谢谢了!

网友:
跟帖,可否上传提到关于“两个balun头碰头互相抵消balun自身非线性”的资料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