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9 崩溃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楼主(2020-09-03):
安装了 VCS  P-2019.06-SP2-5,  按照 http://bbs.eetop.cn/thread-879031-1-1.html 做了破解。 这个破解方案牛掰,其他 verdi/dc/pt/spyglass等工具都完美运行。

但是运行vcs 自带的example 代码, compiler okay, 跑simv时候崩溃了。

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2aaab49ba4b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4937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b4938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c82fd8c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aaac8317fe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aaac82a1d6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30165806651fae960ee037c6f9b67ea1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aaaef8f79f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ed50e72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cbb8f3c in mem_free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aaaacb94c64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aaaeb2b134 in SNPSle_540905a7b1b27611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eb2ba7a in SNPSle_9ff9b2dce8f1fde9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eb29b48 in SNPSle_36c2d46996c96605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eb2a00d in SNPSle_2c2186f0f2f42415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eb2a123 in SNPSle_126d17af453e054a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b40d7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aaab49f38d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2aaab49ba85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49ba6f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ae8ca3b6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2aaaae8ca559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2aaaae8c88ca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5  0x00002aaaae8c8b6c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6  0x00002aaaae8b4031 in SNPSl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e8b424c in SNPSle_058778405d2a6c04ddd18247ba7f440f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8  0x00002aaaae8aedd2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e8af20f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0 0x00002aaaae8af9e1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1 0x00002aaaae8b046d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e89ec0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e89b8b2 in SNPSle_541f757be362289a7c9e5618c0ff28327846f8d3cc02839f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e895a4a in SNPSle_c0de1345d5ab80930e06dd2b68f214c3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e895c02 in SNPSle_25cd5712eacded5ff943afa9a81fcb09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aefac133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83ad3550288b1f82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7 0x00002aaaaefba3e1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tools/synopsys/vcs/P-2019.06-SP2-5/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00000040e69b in main ()

Process VmPeak: 393804 kb, VmSize: 328276 kb
System Free Memory: 167038156 kb, System Free Swap: 95777808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具体原因。除了vcs,其他工具都没有问题。

用的就是http://bbs.eetop.cn/thread-879031-1-1. ...

license问题。假如你是eda公司,你会怎么卖license。

网友A:
先试试在/etc/hosts加一行
127.0.0.1 your_hostname

楼主:
现在不知道具体原因。除了vcs,其他工具都没有问题。

用的就是http://bbs.eetop.cn/thread-8790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在/etc/hosts加一行
127.0.0.1 your_hostname

没有起作用。 我原先也这么设置的。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吧。如果是redhat不行,试试linuxmin;如果是ubuntu不行,试试redhat。

网友:
我用Centos8试过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可以换成centos6或7试试,但我目前没有时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问题。假如你是eda公司,你会怎么卖license。

确实license问题。

网友(2020-11-23):
引用 楼主:
确实license问题。

Sir,

I have same problem.
How do you fix this issue?

网友:
Dear all,
Have a work license for reference?

网友(2020-12-28):
如何解决啊

网友:
調整 UCLI 寫法
或是 乾脆不用 UCLI
試試看

网友(2021-02-21):
2019版本哪里下载的,能提供个链接吗

网友C(2023-03-27):
https://bbs.eetop.cn/thread-840409-1-1.html
按照这个帖子,加了两个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和SNPSLMD_LICENSE_FILE,值都设置为27000@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网友(2023-09-01):
我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840409-1-1.html
参考这篇解决了

老哥麻烦问一下,我运行这一项的时候lmgrd -c your_lic.dat这里的your_lic.dat路径是在哪里,是需要换成哪个dat文件,我会报图中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