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快捷键脚本设置

楼主(2020-09-04):
laker   如何修改快捷键脚本,实现类似cadence里面virtuoso画版图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快捷键设置,按住滚轮实现画图画布的拖动,以及一些类似cadence里面virtuoso画版图的常用快捷键,如总线是ctrl+shift+x快捷键,谢谢

网友A:
如果是oa版本 就很简单了,随便打开一个layout  在window->customize直接改, 会在当前目录下面产生一个lakerMenu.conf  下次开laker, 就把这个文件copy到需要开laker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oa版本 就很简单了,随便打开一个layout  在window->customize直接改, 会在当前目录下面产生一个lak ...

我也不知道 是啥版本,好像是2011年的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是啥版本,好像是2011年的版本

主要是想添加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和按住鼠标滚轮可以拖动这个

网友(2020-11-18):
laker画path的时候F3直接就可以实现C+S+X的功能了啊,比virtuoso方便的多

网友B(2024-05-07):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添加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和按住鼠标滚轮可以拖动这个

大佬,鼠标滚轮放大缩小版图的脚本有征集到吗,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鼠标滚轮放大缩小版图的脚本有征集到吗,分享一下

没有啊,已经放弃不用laker了,转cadence virtuoso阵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