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怎么修改HFSS导入的导线的横截面为梯形,从而仿真更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2020-09-04):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ansys导入Brd文件后,怎么修改导线的横截面为梯形,即导线上表面线宽W2与下表面线宽W1,略有差值,比如0.6mil。
这样仿真的模型与真实制板能拟合的更好,精度相对好些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2020-10-12):
这样不如是自己建模吧

网友A:
第四步挑一個喜歡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步挑一個喜歡的做

谢谢指导,这样处理的确可以,

网友(2021-03-30):
学习了,太感谢了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A:
第四步挑一個喜歡的做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