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ig后仿,无法识别寄生网表

楼主(2020-09-04):
如图所示,在config窗口中添加寄生网表(spectre格式,且端口顺序与前仿网表一致),但提取后仿网表时,无法识别所添加的寄生网表。请教各位大神,请问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A:
窗口已经提示错误了 找不到I40这个器件 打开网表检查一下有没有提取出这个器件 或者是你搭建的testbench中I40由于lib路径的问题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已经提示错误了 找不到I40这个器件 打开网表检查一下有没有提取出这个器件 或者是你搭建的testbench中I ...

你好,网表中提取出了这个模块,而且路径也是对的,但是就是识别不出来这个模块;然后手动将寄生网表替换前仿input.scs中的电路描述部分,是可以进行后仿的,结果也是正确的,所以比较疑惑所报的err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网表中提取出了这个模块,而且路径也是对的,但是就是识别不出来这个模块;然后手动将寄生网表替换 ...

如果ADE的仿真器设置为spectre, 则config不能支持cell为文本的网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ADE的仿真器设置为spectre, 则config不能支持cell为文本的网表生成.

谢谢,目前通过spectre view进行后仿;同时发现当原理图中该模块由symbol替换为spectre之后,config后仿可以正常进行。

网友C:
CDF 问题,提成一个view后,仿真不受影响,如果提成网表文件的形式,仿真有时会报错;重新生成一次symbol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F 问题,提成一个view后,仿真不受影响,如果提成网表文件的形式,仿真有时会报错;重新生成一次symbol可 ...

感谢,重新生成symbol之后,config可以正常后仿,谢谢。

网友(2021-12-18):
引用 楼主:
感谢,重新生成symbol之后,config可以正常后仿,谢谢。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所说的重新生成symbol是把后参对应的电路重新做一个symbol吗?没太懂什么意思,还请指教,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