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足够,但运放依然振荡???

楼主(2020-09-04):
我做的运放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足够,但是在跟随器状态下,输入电平为直流共模电压,电源用analog库中的vpwl上电启动后,有自激振荡。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朋友们给点意见吧!

波特图和运放输出如下:

网友:
stb仿真结果怎么样?

楼主:
用跟随器结构,电源如果用直流源vdc,运放不自激,且能正常放大交直流信号。
如果电源用vpwl上电启动,运放就会产生自激,这是电源抑制比不够吗?

楼主:
好吧,输入阶跃信号也会产生振荡。。。

网友:
可能不是电源抑制比的问题,AC仿真只是小信号模型,电路在瞬态工作稳定才是真的稳定。您可以尝试一下电路对输入信号阶跃响应如何。

网友A:
哦看到您下面的答复了
确实是大信号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您下面的答复了
确实是大信号工作不稳定

您好!请问下,大信号工作的情况下,有办法使运放稳定吗?

网友B:
看样子还是稳定性问题.你补偿怎么做的?有没有用到mos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还是稳定性问题.你补偿怎么做的?有没有用到mos电容?

没有用mos电容,目前用的都是理想电容。是按照huijsing运放书里的复合路径混合嵌套米勒补偿四级运放来做的。

网友:
嵌套断环你确定位置对了吗?一般这种stb和tran对不上首先考虑ac仿真断环位置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mos电容,目前用的都是理想电容。是按照huijsing运放书里的复合路径混合嵌套米勒补偿四级运放来做 ...

你在哪个位置断环的?

楼主:
stb我是直接断的输出连INN。如下图所示。

stb仿真结果如下图,环路的相位有80多度

网友:
感觉楼主的相位曲线很奇怪,怎么从-90度开始的?

网友:
断环的位置应该有问题,相位不应该从90度开始

网友C:
震荡怎么震荡成这样的方波了?不太合理
有两个疑问:
1. 为什么10^-2Hz还没看见DC增益?主极点有这么低频吗?
2. 为什么震荡成方波?方波的频率成分是特定的,弄成这样不容易
我个人觉得这个仿真的电路它不是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荡怎么震荡成这样的方波了?不太合理
有两个疑问:
1. 为什么10^-2Hz还没看见DC增益?主极点有这么低频吗 ...

AC仿真的结果在很低的频率处不是平滑的,是达到一个最高值后开始下降,相位也远超过0度。震荡是个方波也蛮有意思的,我才注意到。仿真的是个复合路径混合嵌套米勒补偿四级运放(Four-GA-Stage Multipath Hybrid Nested MillerCompensation (MHNMC)),传输函数我没有推,只是按照huijsing书上和论文上的电路图和限制条件做的,可能是我做的问题,我还在继续研究。

网友:
看你的AC bench里没有加负载啊,只是空载下相位裕度够?LDO上电过程对电容是有充放电的,所以AC仿真与tran不一致

网友:
一般仿真个STB 还不够,还得来个阶跃。
大信号震荡在复杂电路里面容易出现;

楼主:
我将运放开环AC的仿真频率下调至100fHZ,可以看到运放的波特图在极低频率处出现问题。我猜测是在极低频率处引入了起码一个零点。波特图如下图。

网友:
检查一下在你的主环路外是否存在嵌套环,如果有的话仿真的时候断开;
另外你直接在你环路震荡的时刻检查各个管子的工作点以及工作状态,应该是某一级的输出摆幅不足在边界状态直接进入线性区了,这得看大信号;

网友D(2021-01-27):
lz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解决了么?

后来发现是共模反馈环路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E(2021-11-16):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是共模反馈环路导致的不稳定

共模反馈大概啥哪方面的影响呢,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相位也够,也有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反馈大概啥哪方面的影响呢,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相位也够,也有CMFB
...

我是多级运放,第一级和第二级分别有共模反馈,两个共模反馈环路单独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都足够,但改变电路结构,去掉第二级的共模反馈,运动就不振荡了。后来思考原因:可能是环路仿真方法不正确,要仿真一个环路的相位裕度需要断开其他环路。

网友(2025-03-14):
引用 楼主:
我是多级运放,第一级和第二级分别有共模反馈,两个共模反馈环路单独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都足够,但改变电 ...

请问怎么断开其他环路,其他环路如果断了不就不工作了么。仿真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