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中的漏电问题

楼主(2020-09-04):
各位同行好,我有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的设计和测试上的问题。
我使用的工艺是UMC130nm,设计了一个后级的驱动电路,设计原理图如下图
我在前仿和后仿都没有出现问题,都可以很好的保持住,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了有点像是不能保持住的问题,测试波形如下
而且我经过测试发现运放是没有问题的,开关常开和常断测试也没有问题,但是切换就不能保持(此时保持时间为20us)。我的开关用的是最简单的一对互补的MOS,尺寸是W/L=1u/500n和W/L=500n/500n。电容使用的是库里面的MOS电容。且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保持时间越小,保持时上升的幅度越小。请问各位先进同行们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呢?

网友A:
先定位一下是哪里在漏电,可用理想开关/电容等器件检查是否还有漏电现象;
如果真的是漏电造成的,开关漏电的话考虑加大沟道长度,Power mos gate端一般漏电较小,电容漏电的话环mom mim电容吧;或者直接提高采样频率,同时进行双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位一下是哪里在漏电,可用理想开关/电容等器件检查是否还有漏电现象;
如果真的是漏电造成的,开关漏电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上面是我流片之后的测试,我重新检查了我的仿真,后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能像您说的用理想开关检查是不是漏电现象。
另外因为跟我同批次的流片设计者,这样相似的输出电路是可以保持的,但是他的功率管非常大(寄生电容很大)。所以我猜测会不会是我的保持电容取得值不够的原因?但是按照原理来讲,如果开关、电容、功率管栅极不漏电的话,采样保持电容取得小一些应该也可以保持吧?

网友B(2020-10-09):
200f加m=4的功率管是不能保持的,高阻节点没有大电容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B:
200f加m=4的功率管是不能保持的,高阻节点没有大电容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其实我也觉得是这里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在cadence中仿真是可以保持的,而且后仿也是可以保持的。这一点让我很疑惑。

网友C:
感觉你后级驱动电路用SF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看着应该是电容在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后级驱动电路用SF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看着应该是电容在漏电。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请问SF具体是什么的简称呢,可能我没了解过SF?

网友C:
source follower,源极跟随器。
还是换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OP吧,不然可能摆幅不够。也不知你Vpp是多大。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图看不懂,所谓的输出输入节点是啥?哪个是测试的波形哪个是仿真的??
测试是哪个点?
(1)测试的探头是有阻抗的
是否有考虑
(2)1.8V的out处的PMOS 4*30u/120n ,L取这么小? 这么大的MOS管是接到pin上的?,ESD画法?
漏电会很大?然后栅级还floating...,floating的mos管怎么工作,除了开关,cgs,cgb,cgd还有版图上的寄生都会漏。。。out的NMOS还是放大器,栅端变化一点点,ou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图看不懂,所谓的输出输入节点是啥?哪个是测试的波形哪个是仿真的??
测试是 ...

不知为啥这么设计,而且还有同一批的人跟你的设计一样?除了功率管更大,没有区别吗?

楼主(2020-12-21):
引用 网友C:
source follower,源极跟随器。
还是换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OP吧,不然可能摆幅不够。也不知你Vpp是多大。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做的是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单独进行仿真和测试可以实现50mV-接近1.8V的输入输出摆幅,Vpp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图看不懂,所谓的输出输入节点是啥?哪个是测试的波形哪个是仿真的??
测试是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运放后面是可以接多通道的输出的,这多个通道是通过MOS开关进行切换的,在切换到别的通道后,当前通道断开,OUT需要保持当前输出电压,这里我只画出了其中一个通道。输出输入节点我在图中标明了。下面的波形都是测试波形,仿真波形是正常的,所以我没有给出。(1)我仅仅是测试IN和OUT,我觉得测试探头的阻抗(1M)不会有影响。
(2)功率管我这里用的是最基本的沟长,但是有较大的finger,这样能够在较小的面积实现较大的电流输出。MOS漏极这个可以直接接在输出的,研究使用不考虑良率可以不进行ESD设计。功率管栅极上加的200f的电容,你说的对,确实有很多版图寄生都可能漏电,感觉200f电容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做的是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单独进行仿真和测试可以实现50mV-接近1.8V的输入输出摆幅 ...

你最后一级的CS放大级,能保证增益一直为1吗,或者说保持增益很小?
不然你CS之后测量到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后一级的CS放大级,能保证增益一直为1吗,或者说保持增益很小?
不然你CS之后测量到的是什么?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最后一级是功率级,主要是能够提供不同的功率输出。
CS之后测得是电压信号,我不太清楚你说的需要增益保持为1或者很小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1-04-23):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其实我也觉得是这里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在cadence中仿真是可以保持的,而且 ...

对于高阻节点,cadence前仿后仿的精度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阻节点,cadence前仿后仿的精度都不准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还真不知道cadence对于高阻节点的仿真精度如何,那么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在cadence里面提高对于高阻节点的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