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将默认的bashell改成cshell

楼主(2020-09-04):
个人装的centos系统,默认使用的是bashrc,看到网上教程将etc/passwd里面的bash改成csh,但是执行cshrc的时候还是报bash的错误。
通过csh可以临时更改执行的shell,但是每次打开一个terminal都需要csh一下,这样有啥办法可以一直使用cshell吗?

网友A:
which tcsh找到csh路径,一般都是/bin/tcsh,然后chsh -s /bin/tcsh,再logout,再重新login,就ok了。记住要用su去更改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 tcsh找到csh路径,一般都是/bin/tcsh,然后chsh -s /bin/tcsh,再logout,再重新login,就ok了。记住 ...

多谢,已解决

网友(2022-12-05):
请教虚拟机这样改成功了,这个只有管理员能改,如果我是服务器上的普通用户,不知道root密码,能永久改掉she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