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scoreboard 信息比对不对

楼主(2020-09-04):
UVM scoreboard 信息比对不对,但是打印出来里面数据是一样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type不一样,你看图片的280行,你用同一个transaction进行例化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ype不一样,你看图片的280行,你用同一个transaction进行例化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

是的,我用了两个transaction ,我的平台没办法用一个,请问知道怎么把compare里面check type  给关了呢?

网友:
采样的时候为啥不能用同一个类型的item??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了两个transaction ,我的平台没办法用一个,请问知道怎么把compare里面check type  给关了呢? ...

这个我还真不知到,但是我知道可以对比里面的数据,比如说new_tr.dmac == m_trans.dmac这样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