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高栅压自举电路的有效位数

楼主(2020-09-04):
栅压自举电路的信噪比 有效位数和什么参数有关 怎么提升

网友:
电路本质上就是把CB存的VDD*CB的电荷share到M7和M8的CGS和CGD上
所以保证CB比CGS+CGD大一个量级以上,那么M8导通时VGS基本就是个衡量VDD了

网友(2020-10-05):
实际仿真经验,M8的宽长比最重要,但是得慢慢试,也没啥可算的。

网友(2020-12-24):
想请教一下lz和各位是用什么电路进行仿真的呢,最近也在学习,testbench就用最简单的开关电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