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进行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的功能覆盖具体怎么收集

楼主(2020-09-04):
uvm中进行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的功能覆盖具体怎么收集,就收集复位端口,和内部软件复位寄存器吗,但是别的case在开始的时候也有对这个寄存器操作过

网友:
应该是吧……别的case也是case啊……

网友A:
不跑别的case,单独看复位case啊。复位的看代码覆盖率,芯片一般专门有个管理clk rst的module,当然也会涉及其他module.

网友B:
该问题其实和UVM无关。。。。。。就看你在哪里可以采集到复位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问题其实和UVM无关。。。。。。就看你在哪里可以采集到复位的变化。

能具体说一下,这个一般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跑别的case,单独看复位case啊。复位的看代码覆盖率,芯片一般专门有个管理clk rst的module,当然也会涉及 ...

但是怎么知道是在开始发生的复位,还是在执行代码一段时间发生的复位

网友:
我觉得这里完全用直接用例覆盖就好了,不需要功能覆盖率去收集随机的结果,不过看你们芯片功能的需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