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ade界面中可以直接include spice file
引用 楼主:
看到有论坛讲到用spp将spice模型转换为spectre模型,请问spp指令是在哪里运行,有没有具体操作 ...
引用 网友B:
打开一个terminal, 输入命令: ssp -convert < file1.sp > file2.scs file2就是你要的可以在spectre里运 ...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自己做一个symbol,然后添加CDF参数,指定model name

网友C(2021-03-22):
引用 楼主:
我在library里include了一个二极管模型是可以的,但是我includ 自己的spice模型时不行(pcb提取出来的) ...

请问楼主怎么include二极管的spice文件的(.olb),搞了好久没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include二极管的spice文件的(.olb),搞了好久没弄懂

.olb没接错得话应该是pspice的symbol文件? 模型的话应该用.lib、.ckt或者是s参数文件之类

网友C:
引用 楼主:
.olb没接错得话应该是pspice的symbol文件? 模型的话应该用.lib、.ckt或者是s参数文件之类
...

.lib我也有,但是怎么转换操作呢?谢谢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b我也有,但是怎么转换操作呢?谢谢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例如你的二极管模型命名是diode.lib,在spectre仿真器的setup->model libraries中将diode.lib文件include进来,另外设置好器件的model nam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你的二极管模型命名是diode.lib,在spectre仿真器的setup->model libraries中将diode.lib文件include ...

您好,我就是不太清楚这个lib文件怎么添加到library里边的。我直接在library path editor里边添加这个文件,add instance的时候没有元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你的二极管模型命名是diode.lib,在spectre仿真器的setup->model libraries中将diode.lib文件include ...

多谢楼主,我懂您的意思了。已经搞定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21-05-29):
求助,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能教教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adence ade界面中可以直接include spice file

老哥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在哪个窗口输入呢,pspice模型怎么在cadence中使用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在哪个窗口输入呢,pspice模型怎么在cadence中使用啊,求教
...

许久没上线,现在才看到消息

就对于diode等常规的理想库里面有的器件,只需要在ade仿真器里面的setup library中include你的.lib文件,然后model name那里填写你的.lib里面的模型名字就好了

对于其他你自己需要定义port/pin的模块的话,同在ade仿真器里面的setup library中include你的.lib文件,然后你自己新建一个symbol cell画好,以及从理想库随便找一个copy 一个spectre view到view中(与新建立的symbol cell一起),当然CDF里面对应的一些设置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自己做一个symbol,然后添加CDF参数,指定model name

您好,有没有具体流程?求分享,谢谢。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D:
求助,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能教教我吗

博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教教我啊?

网友E(2023-07-07):
新建一个cellview,选spice, 然后贴上代码,保存,建立symbol, 放到原理图,在ade的environment中,view list那快把spiceText填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建一个cellview,选spice, 然后贴上代码,保存,建立symbol, 放到原理图,在ade的environment中,view lis ...

您好!我这样建好symbol后进行仿真,报错显示我的spice Text没有定义端口,请问端口该怎么在spice里面定义?谢谢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这样建好symbol后进行仿真,报错显示我的spice Text没有定义端口,请问端口该怎么在spice里面定 ...

就是按照spice的语法,把端口名写上就行了,你也可以用config仿真的方式,set view然后换成spice网表进行仿真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许久没上线,现在才看到消息

就对于diode等常规的理想库里面有的器件,只需要在ade仿真器里面的setup li ...

老哥,能加个微信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G:
老哥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pspice的忆阻器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哥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pspice的忆阻器模型

第二页最后一楼我讲解了做法,好久没用了 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