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修改电容 电阻形状时值变化

楼主(2020-09-04):
在修改电阻和电容的时候 电阻值和电容值有时会变化 很小
在lvs时是否可以通过微小值的变化

网友A:
LVS rule里有个5%的开关,就是版图尺寸在5%以内lvs都会通过,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把这个开关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里有个5%的开关,就是版图尺寸在5%以内lvs都会通过,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把这个开关关掉 ...

嗯嗯谢谢 这个值的修改是不是需要和前端工程师确认

网友:
尽量和电路沟通吧,一点点电容电阻差别可以容忍的,尽量不要动规则吧我觉得,改schematic挺好的23333,电路那边一般会理解的,毕竟版图工程师才是砌墙工人,不至于为了一块怪异的砖歪了一整面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这个值的修改是不是需要和前端工程师确认

最好能确认

网友:
最好的方式是改电路,毕竟还要前仿和后仿。而且5%太大了。这个值公司或者项目组可以建个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