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放

楼主(2020-09-04):
设计一款轨对轨运放,给满摆幅正弦波,瞬态分析时,发现出现失真,是负阶跃摆率的影响吗??另外FFT分析时,二次和三次谐波之间出现的是什么信号,(采用的相干采样),求各位指教。

网友:
降低输入信号频率,做FFT,对比两次结果,验证下是不是带宽不够

网友:
幅度太高的情况下,输出级的管子还是处在饱和区吗?
二次和三次之间的谐波是次数比较高的谐波,在FFT分析的时候高频谐波被折叠到了低频而已。你的图上很明显能看出来这种谐波折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