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PMOS SEM image, EOS or ESD?

楼主(2020-09-05):
请教大神,
在这个PMOS的SEM image里,可以看到crack, rupture, contact disformation.
问题:
1). EOS 还是ESD damage? 哪个可能性大一些?
2). 从细节图上看,(1~5)的位置分别是哪些层?(Polly, Spacer, Silicide, diffusion 在这个图上怎么区分)
3). 从这个图上还可以看到哪些特殊设计及制程?

SEM image

SEM image

网友:
这是GGNMOS把,漏加宽了,坏点在漏端cont孔附近,像是ESD损伤

楼主:
谢谢。。。这个是PMOS. 左边的图看到好多的点有这种rupture. ESD能量有这么厉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PMOS. 左边的图看到好多的点有这种rupture. ESD能量有这么厉害吗? ...

打TLP的时候见过这样的损伤,TLP能量应该跟HBM模式的ESD脉冲能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