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源漏M1加宽的skill脚本

楼主(2020-09-05):
本脚本用于在MOS管pecll的源漏处生成Metal1 path,支持多个finger,同时支持mosaic类型,目前只在IC61上测试过,IC51上应该是用不了的(Skill部分API无法用于IC51)。核心代码不长,GUI部分代码占据了一半以上。
实际上此脚本也可以用来生成pcell中存在的其他层次,只要在设置中选择对应层次即可。甚至可以以此脚本为参考去编写一个自动生成gate-metal1 connect的脚本。
我编写了一个可同时生成S/D metal1与gate connect的脚本,但为了大家能多动手多动脑,故在此不提供,请自行研究!
使用方法:
1:在CIW中输入:load("xxx/xxx/xxx/xxx/genPcellLay.il")      //xxx代表脚本存放路径
2:在版图中选中一个或多个管子,并在CIW中运行指令:genLayGUI()

图一 运行genLayGUI()指令弹出设置窗口

图一 运行genLayGUI()指令弹出设置窗口

3:在弹出的设置窗口选择Metal1对应的层次(工艺不一样,名称有所区别),并设置宽度width

图二 点击OK,被选中的管子将会生成metal1

图二 点击OK,被选中的管子将会生成metal1

4:点击OK便可完成Metal 1的生成。

图三 最后效果

图三 最后效果

如在使用上有问题,请回复本帖,或站内私信我,毕竟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效果可能有所差别,甚至无法运行。

网友A:
没学过SKILL.Tcl可以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学过SKILL.Tcl可以搞一搞.

正在学TCL

网友:
good sharing
虽然我自己写过了

网友B(2020-12-11):
您好 我COPY了你的代码 但是运行不了问题出在 if(member(instType’("inst""mosaic"))then这一行 我想问下这个有问题吗 还是我的标点符号是半角还是啥 很想知道原因 我再看看 谢谢楼主

网友B:
mosaic类型是甚麽 可以回答一下吗

网友:
好气 啊 我是哪里代码有点问题 空格还是甚麽问题

网友:
我太纠结了求楼主解答 我太想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COPY了你的代码 但是运行不了问题出在 if(member(instType’("inst""mosaic"))then这一行 我想问 ...

  1. if(member(instType '("inst" "mosaic")) th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aic类型是甚麽 可以回答一下吗

mosaic类似可以理解为阵列,调用多个相同器件或instance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2021-07-13):
高阶选手

网友C:
616 提示没有leCreatLayerField 函数,所以  第二部卡死了,那个界面弹不出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就很棒

网友D(2021-08-27):
用的617,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 hiCreateLable。好像是么有这个

网友E(2022-05-10):
大佬这个API我没有,应该换用哪个API呢

楼主(2022-06-28):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API我没有,应该换用哪个API呢

可以用hiCreateLayerCyclicField替换,当然用法不完全一样,需要自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617,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 hiCreateLable。好像是么有这个

可以用hiCreateStringField代替,用法可能不完全一样,自行修改。

网友(2022-10-09):
楼主我这遇到点问题,报错显示没有定义hicCreateLayerField这个函数,脚本可以正常load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16 提示没有leCreatLayerField 函数,所以  第二部卡死了,那个界面弹不出来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换脚本了

网友:
确实是因为IC618里面没有那个函数,但是换了函数用法也会改变。

网友(2022-12-12):
想问一下楼主里面的foreach(mapcar obj geGetSelectedSet(),这句话里,里面的mapcar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2023-01-17):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用。

网友: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在等消息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没学过SKILL.Tcl可以搞一搞.

?tcl这么牛逼?

网友G(2023-03-22):
正在找这个,感谢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G:
正在找这个,感谢

可以用吗

网友H:
对于mosaic,是否需要考虑一下Roatation问题?感觉脚本中只考虑了“R0”模式,

网友:
问一下楼主,如果我想让新增的那些M1是被选中的状态应该怎么改

网友:
补充一个问题,希望使用完脚本之后,mos管是取消选中的状态,M1是被选中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mosaic,是否需要考虑一下Roatation问题?感觉脚本中只考虑了“R0”模式, ...

已经是适用所有的方向了。你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适用所有的方向了。你测试一下

多谢~